老生常谈! B460 维修! 只说重点!

楼主(2017-07-02):
1,短路不上电,一般海绵腐蚀 电阻,电容。  在C壳左下角。这个大家都知道。
2,上电无显,并且桥有点热。遇到过几次桥坏,换桥后正常。显卡坏的可能性低。
3,上电掉电或者上电进系统LOGO 掉电,一般是CPU MOS管上管问题。判断方法, 裸板接电,看待机是不是0.06--0.100左右,或者慢慢上升。但可以开机。到WINDOWS.LOGO处掉电,或者PE一会儿就掉电。基本就是上管问题。裸板待机的时候用手摸。看那个管子热。基本就是它的问题了。

以上是刚才修到的一台二修机。B460 。待机高,并且不开机。。因C490电容腐蚀,不上电,换掉后上电开机掉电。换掉U35 CPU 上MOS管。解决后,总结的。bIOS论坛里一堆就不发了。

网友:
现在B460修的量少了,以前多换电阻,刷、BIOSS通病N多。

网友:
昨天修到一台,V460,系统掉电。改了个上管测试OK。

网友:
B460 毛病太多了  我最烦这个机器

网友:
B460这个机器铁壳是个老话题了

网友:
这机器绝壁不是联想亲生的,要么就坏桥,要么就烧U,要么就待机电路烧的大坑

网友:
这机器毛病挺多的,LZ总结的很好,看来这机器修的不少了,

网友:
楼主的经验真丰富,学到了经验收下,顺便挣点积分

网友:
B460的乌龟壳也很容易坏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