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神K610d 客户自己升级BIOS失败 不亮

楼主(2017-07-02):
型号:战神K610D    版号:6-71-w65s0-d02
故障:在系统下升级BIOS失败  插电自动上电到0.5

对...没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那款,3V短路,换南桥的那款...
报高价后,迅速拆机刷论坛的原厂的BIOS,没好.....又下了几个bios一样...淘宝买的还是一样.最后甚至还换了南桥...MMP..还是没好..、
也怀疑过是不是EC程序的问题,但是我们这刷不了IT8587E,论坛上也找不到这个EC的程序...
算了又不甘心....重点是报了高价...
最后.....随便在料板上拆了个8587E的EC焊上去...竟然好了.....
希望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不要走弯路,BIOS 图纸 论坛上都有就不发了

网友:
自己给自己回复一下

网友A:
8587E你随便拆一个搞上去 就OK,厉害啊。。。。。这个EC 程序一般都是专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587E你随便拆一个搞上去 就OK,厉害啊。。。。。这个EC 程序一般都是专用的

就是啊,都不报希望了,有没有可能是BIOS会自动往里面写呢

网友:
是否是这个ec坏了呢,还有就是这个EC似乎是不带程序的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8587E你随便拆一个搞上去 就OK,厉害啊。。。。。这个EC 程序一般都是专用的

这个8587e真的带程序吗?我记得是不带程序的啊。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8587e真的带程序吗?我记得是不带程序的啊。

99% 都带程序,至少我修到过的, 那1% 我保守点 就当是我修过的或者遇见的

网友C:
EC带程序也只料板了,能随便找个板拆,也能用。。。  运气好啊

网友D:
还有这样的事情 挺好对...没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那款,3V短路,换南桥的那款... 报高价后,迅速拆机刷论坛的原厂的BIOS,没好.....又下了几个bios一样...淘宝买的还是一样.最后甚至还换了南桥...MMP..还是没好..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有这样的事情 挺好对...没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那款,3V短路,换南桥的那款... 报高价后,迅速拆机刷论坛的 ...

嗯,下次遇到升级BIOS坏的,刷bios没好的话,再刷刷EC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C带程序也只料板了,能随便找个板拆,也能用。。。  运气好啊

可能真的是我的运气好吧:lo:loll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啊,那可以啊  一般遇到的少啊    蓝天的板子 看就有点烦

网友:
小白人来这里学习学习,观摩一下各位大神的高超技术

网友:
厉害啊   思路很清晰啊   666 学习到了

网友:
小白人来这里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