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B40简单维修

楼主(2017-07-02):
客户说电脑进水了,现在机器是点不亮。看机机器是联想B40,因为进水所以就直接拆机看啥情况了,第一眼就是看到主板屏线接口处这个地方进水了,处理完后接口发现屏线接口给屏供电的引脚全部断了,所以直接飞线解决。

网友A:
断了一根,我以为全部断了,一条一条飞线那就够呛了,以前修过一台 ,淘宝一查马云 要100多块钱一条屏线,吓得我赶快喝了一瓶83年的雪碧压压惊。一根一根接线。累得够呛

网友:
一条一条飞线那就够呛了。。以前飞屏线,,把屏幕给顶了。。

网友:
这个进水算好修 进的看上去不是很严重   运气好

网友:
上次也是这台机子屏线有问题,动两下就黑屏。拆开看是一根供电线要断了,直接剪掉不要,绝好缘OK。

网友:
屏线接口进水  供电断线  没烧屏  运气真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断了一根,我以为全部断了,一条一条飞线那就够呛了,以前修过一台 ,淘宝一查马云 要100多块钱一条屏线, ...

前几天接到一台 客户吧键盘接口给翘坏了  焊盘都掉了 30根啊  飞了1个小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