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86 2011年末 怎么安装双系统

楼主(2017-07-02):
A1286 2011年末款  在BOOTCAMP 中没有WIN7 选项。有什么方法可以安装双系统,谢谢

网友A:
如果有win8 win10选项,可能就是。OSX系统版本太高了。安装原始版本应该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有win8 win10选项,可能就是。OSX系统版本太高了。安装原始版本应该可以

安装了10.10的苹果系统
。用百度的方法修改了bootcamp 都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