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CPU怎么坏掉的,害我搞一早上

楼主(2017-07-02):
今天修华硕的M5A78L-M LX主板  ,听同行讲好像是点不亮,测供电这些都正常,00不跑马,看论坛里面有的说的VDD2.5不正常也会不跑 ,开图纸查也有的,BIO刷过,CPU换了5块,头都大了,刚开始一直都没怀疑CPU,心想这5块以前都点亮过的,以前修板都是用的这些U,也不可能都坏啊,我还是小白呢,修板又没经验,才开始学  ,搞得我开始有点怀疑人生了,搞一早上了,没法 ,心想技术可能还是不到家,等学会了再来看看吧,就放一边了。在论坛里面看啊看,心里还是不甘心,又拿其他的坏板修修,这时想起我收了台块技嘉的78L, 好的  ,上面还有CPU,拿来看看,心想78L原理和华硕的都差不多吧  ,我就把这块点亮看看,这块能亮的  ,PCI RST灯也是亮的,想起华硕那块一样的,就是不亮,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把这个CPU上到华硕主板上面   ,奇迹的亮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图片怎么上传不了了啊?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般都要先试试CPU可是好的,然后再查别的,这样比较好一点

网友:
我之前也遇到过 换CPU可以点亮 但是那个CPU换到别的机子又可以点亮

网友:
坏的CPU
好的CPU
上的那些坏的CPU

网友:
上好的CPU能跑马亮机,同行说不亮应该是刷BIOS就好了

网友:
这几块CPU以前都能用吗?不会是这块主板有问题烧坏的吧?

网友:
AMD的CPU容易坏,我昨天修一个AMD的板子闪复位,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,也换了我这里的所有的CPU,查条件什么的都正常,最后不死心去卖CPU那里借来一个CPU,跑马亮机了,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两个小时,白费劲

网友:
翻车了,,我上次也是,,,一个一体机搞了好久才发现内存坏了

网友:
以前老的AMD CPU 会坏也是正常  有进坏了能亮温度特别高的也见过

网友:
楼主的几个U到底坏了没有,亮机的这么U不知能用多久

网友A:
以前都正常的5块CPU 现在都坏了   你自己觉得可能吗这几率?   主板有问题烧CPU   或者 主板挑CPU吧

网友B:
见过AMD坏CPU,但你这一下子坏5块总感觉不怎么可能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见过AMD坏CPU,但你这一下子坏5块总感觉不怎么可能吧。

可能是没保管好吧,我上次修AMD的闪复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,之前修AMD的板子CPU都是妥妥的,一段时间没修AMD的板子,CPU就不行了,这个AMD的CPU是不是要像笔记本一样的经常通通电的

网友:
主板问题     用久点你会发现  连这个CPU也会点不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没保管好吧,我上次修AMD的闪复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,之前修AMD的板子CPU都是妥妥的,一段时间没修A ...

或许吧,反正这一下子坏5个确实感觉不可思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前都正常的5块CPU 现在都坏了   你自己觉得可能吗这几率?   主板有问题烧CPU   或者 主板挑CPU吧

以前都是好的,都点亮了的,这5块我点技嘉78L都点不亮 ,主板确定没问题,不跑马,cpu型号:180、215、215、240、260,换块好的245就跑马亮机,我还专门点了一块270,两块主板都能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