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联想G400进水起绿灰!

楼主(2017-07-02):
          联想G400,板号:LA-9631P
          问题:触摸板进水。裸板待机0.012.
          维修过程:

       1:清掉发霉的地方,目测发现一个u38管子、2个电阻、一个电容腐蚀掉。

       2:查图纸发现U38是5V后续开启,腐蚀掉的2个电阻是U38的开启。补上U38和相对应阻止的2个电阻。
       3:接上电源待机还是0.012,按下开关有触发动作,但只有0.022A,3、5V正常,开关电压有跳变。从腐蚀的地方查这走, U38开启是由Q110控制。G级SUSP为高电平3V,D级0V,R466两端都是0V,B+该19V,仔细的看线路,一根很细的线路断掉,一端正是19V,补好线路。

       4:SUSP不能为高,查得SUSP是Q117控制。2脚SUSP#是0V,这是EC发出。
       5:按照时序,PM_SLP_S3#、PM_SLP_S5#有3.3V,PM_SLP_S4#却是0V,查桥条件,EC条件都无问题,PM_SLP_S4#阻止也正常。
       6:搞了半小时没找到问题,无赖直接用列子把PM_SLP_S3#和PM_SLP_S4#短接,电流直接飙升,接屏正常显示,测试半天无问题。
       7:准备飞线,可是不用短接,现在开机也正常了!
       发帖挣点分,有不对指点指点,高手飘过!
         补好后的图

网友:
修过一个板子糊了的 修好后一个月 CPU坏了

网友:
洗洗 上BGA烤板 看看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能修好就不错了。楼主不错。

网友:
修好测试稳定应该问题不大 保修时间内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进水机问题多多,修好后多测试一下还是有必要的,楼主基本功还是很好的.....

网友:
修过一个板子,一面全腐蚀,,最后也是CPU 也坏了。。。

网友:
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,这个短接的法子不错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时候看山去挺严重 洗洗刷刷 其实还可以修

网友:
又小挣一笔呀    技术不错我之前的G400老是没声音 修的艰难

网友A:
就短接了一下   没电压的信号就有电压了 ?这么神奇

网友:
还好不是严重,严重了就直接报废了,这种捡钱的这短时间多没有,天天修那些疑难杂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就短接了一下   没电压的信号就有电压了 ?这么神奇

哈哈,无解啊,这样都被整好了,我估计线路有点问题,两边一导通就好了,现在试机都无问题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无解啊,这样都被整好了,我估计线路有点问题,两边一导通就好了,现在试机都无问题呢

这么神奇      不是地球上的机器吧

网友:
这腐蚀真是醉了

网友:
想这样的好容易断线,还好进水不严重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,有时候很好修,有时候就很痛苦了。

网友:
手上有个G470,没声音,桥背面腐蚀起绿毛,好怕修的不开机

网友:
进水机器修起来不知道稳定不?我修好了还出现返修的

网友:
楼主牛逼的存在!! 电路盲路过学习了

网友:
进水面积有那么大,修好都怕不稳定。需要考考板子

网友:
只要s3正常,s4可以直接飞线,绝对没问题,碰到了几台都是飞线好了

网友:
PM_SLP_S4# PM_SLP_S3# 短接正常啊,又学习了一招

网友:
不错写的很好加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进水机问题多多,看见这种情况,修好也要得多收钱,返修机率大呀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神奇      不是地球上的机器吧

版主你就别洗刷我了,

网友:
看起来水进的还挺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做维修的心细才是最重要的,一定要做到望闻问切,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小下手

网友:
不错,进水的机子,维修得要很细心!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要处理好才不容易返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