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FLEX14 广达ST6 不开机..

楼主(2017-07-02):
联想 FLEX14 广达ST6 不开机  待机0.1  待机芯片发热 测线性3.3V短路  IT8587E EC坏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论坛找了下好像没有人发  找卖芯片的买了一个剪板和新的  收到没上剪板先上新的 测试可用 下回有遇到这个机器EC就不用找程序了 直接买新的自带的程序就可以

网友:
带程序的EC好烦人

网友:
感谢分享此类故障,可以借鉴一下,谢谢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EC带程序刷起来很麻烦。。。。一般都买剪板的。。

网友A:
楼主怎么没有备份出来啊!大家以后就可以用了。

网友:
新的芯片带程序?  是卖家帮你刷好了的吧

网友B:
那楼主不是买多了一个剪板的额,可以读出来留着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怎么没有备份出来啊!大家以后就可以用了。

这个机器新的好用就没备了  备了别的机型也用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楼主不是买多了一个剪板的额,可以读出来留着用啊

是的多买了个剪板的 30一片 新的6块 发这个贴就是让修到同样机器的朋友省得去买剪板的了

网友:
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EC程序擦除 看能不能用 好像有联想机器开机会自已写入程序的 我机器客户拿走了 不然可以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