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E5-571

楼主(2017-07-02):
宏基E5-571不跑吗,上电到0.38无跳变,刷BIOS无果,怀疑是CPU坏,有没有大神修过这个的指点一下

网友:
楼主你什么都没测量也不说清楚不知道怎么给你回复,不过BIOS 刚好用到 收下了谢谢

网友:
不用怀疑  就是的  你考虑什么呢     blos好用吗

网友:
BIOS是原厂的,开机会慢点...................

句容诚信电脑 -5 迅维LOGO的BIOS 原厂的?

网友:
不用怀疑就是CPU坏的不用考虑了直接叫客户换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