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352 自动上电&不触发&提示风扇错误

楼主(2017-07-02):
MS-7352自动上电
先测故障点,发现绿线有1.4V 左右。这个可能是IO没有完全拉底绿线,也有可能是其它电路拉底它。
打开图纸

ATX_ON# 是电源绿线它经过一个电阻后由5V电压上拉,PS_ON#直接进IO

ATX_ON#也连接Q3(Q3在CPU风扇接口旁边)RSMRST#也是1.4V右左,明显偏底。不管它先修自动上电。先拆容易的,拆了Q3。不触发了。ATX_ON#变回5V,这样看应该不是IO问题。而可能是RSMRST#

RSMRST#进直接进了桥和U13,由R382上拉,R354下拉。先测电阻R382正常,R354不正常。果断换了。RSMRST#变回3.3V

装回Q3,故障变为不触发。再测Q315V2 33.4V。正常第1脚不应有5V的。手动拉底第15V,直拉跑码亮机。看回上面那个Q3的电跑图Q31脚由VCC5上拉。而在不开机状态下不应出VCC5。打开图纸,发现VCC5由5V待机电压转换过来。实测因为Q16击穿导致VCC5提前出,换后OK。Q16和Q14由U13直接控制。如果是U13导致VCC5提前出可以拆掉Q3装一个二极管连接RSMRST#ATX_ON#这样就不受VCC5影响了。

修好后开机出来这个错吴提示,并自动关机。
这个板子有两个风扇接口,两个都要装,不然就会出现这个错误提示后自动关机。也可以进BIOS关掉风扇故障检查。这样只要装上CPU风扇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师傅对此故障分析的思路清晰,学习了!请问师傅:此故障中R354是阻值小了引起还是漏电引起的?

网友:
孩子猪猪猪猪在距在距睡觉睡觉自己身上上海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师傅对此故障分析的思路清晰,学习了!请问师傅:此故障中R354是阻值小了引起还是漏电引起的?

阻值变小引起的。 40个字符太长了,相当要20字呀。限10个字符足已。问一个问题非要加一段废话。回一个问题一样要加一段废话。难道字多了就不水吗?完全可以复制,粘贴。水的人始终是水的,这个要看人。

网友B:
分析的不错,楼主找这些无标识的贴片电阻,有啥好的方法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分析的不错,楼主找这些无标识的贴片电阻,有啥好的方法,

这个是有标识的,板上印有标识。无标识,又没有点位只能跑线。

网友:
LZ思路清晰,分析的有条有理,加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装二极管改线路是个好方法,赞!ATX_ON#由4.7K电阻限流,若是改线,其功率可能不及MOS管,如果再加个4.7K,再给RSMRST#,可能会好些

网友:
这理论水平杠杠的,,有图纸能找出位置也不容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