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10K 不显示

楼主(2017-07-02):
客户送修的一台ThinkPad SL410K  。  能触发不显示,拆开机器用示波器测了一下 内存,内存上有数据交换,结合电流表,初步判断是显卡这边出问题了,
测量显卡工作条件,发现条件不足,直接秒杀。RT9025无开启信号
这种故障修过很多了,很多都是这个芯片坏的,要么无输出,要么无PG的。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干显卡!

在维修过程中发现一个奇葩,这个电阻居然安装成这样!!!图纸上这个电阻其实没有采用。

网友:
sl410k,都是干显卡好的,9025的问题还真没遇到,学习了。

网友:
这个电阻看焊点应该是厂家没焊好,看来ThinkPad也不能做到完美,我一直以为ThinkPad主板是各大笔记本中做的最好的。

网友:
楼主比较细心,发现了故障,要是动了显卡在发现故障点,就累了,走了弯路。狠厉害,向你学习

网友:
你说的这个故障我貌似还没遇到过  基本都是显卡  今天宿了个E40能亮  一会就灰屏 最后换供电芯片好了

网友A:
是那个电阻翘起来了,所以导致RT9025没有开启电压是吗

网友:
这个机器 显卡都是通病了  这个芯片坏   还真没修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那个电阻翘起来了,所以导致RT9025没有开启电压是吗

那个电阻在这块板子上本来就没装,只是在查显卡供电的时候偶然发现的

网友:
修过但是做显卡的多,这个问题没过,学些了

网友:
是不是被人修过。故意做的故障吗?楼主心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