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s 刷机刚出进度条 报错4013

楼主(2017-07-02):
6s 刷机刚出进度条 报错4013,测量无基带供电 换过基带供电芯片 依旧

网友A:
之前看到个帖子,好像别人是拆WiFi好的,你参看一下吧,我只是额手机小白,看看而已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之前看到个帖子,好像别人是拆WiFi好的,你参看一下吧,我只是额手机小白,看看而已。

WIFI 芯片也会影响 基带吗?  我也一脸懵逼

网友:
我不会修手机,但是经常会看看帖子,之前好像看到过这个问题,你可以搜索下论坛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之前看到个帖子,好像别人是拆WiFi好的,你参看一下吧,我只是额手机小白,看看而已。

WIFI一般不会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WIFI 芯片也会影响 基带吗?  我也一脸懵逼

楼主为什么确定是基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WIFI 芯片也会影响 基带吗?  我也一脸懵逼

一般不大会的。感觉你这个也不是基带吧。你怎么确定是基带问题的、??

网友:
报错4013楼主怎么测基带电源的。 楼主这个报4013 ,,硬盘换过没有。硬盘的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为什么确定是基带?

6s 先检测基带,我有好机器对比啊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为什么确定是基带?

好机对比。好机能正常开机进系统,,进系统后基带电源才开启基带的供电。你都没开机如何能测到基带供电呢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为什么确定是基带?

我知道6S系列要先验证基带部分。但是6S硬盘坏的比基带多的不是一点点。楼主可以试一下,把硬盘拆下来读一下看能不能读出来。不行换个硬盘试一下看报错有没有变。个人感觉硬盘的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知道6S系列要先验证基带部分。但是6S硬盘坏的比基带多的不是一点点。楼主可以试一下,把硬盘拆下来读一 ...

好的  谢谢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WIFI芯片确实会影响基带的  记得在论坛看过一个贴子 就是WIFI引起的基带问题  记得好像是 I2C总线的问题

网友:
测下基带CPU周边的电容 和基带电源周边的电容看有没有两头对地短路的

网友:
学习了 6S 先验证基带 正有台要修

网友:
刚出滚动条报错,你试试硬盘好坏

网友:
基带 供电  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 来                 没有

网友:
逻辑码片  我修过, 加焊和重置。和基带无关,  基带坏 能写一半

网友:
前摄像头拔了在刷机试试,之前遇到过前摄像坏报错4013

网友:
I2C总线也会报 4013    很多问题会出 40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