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k43sa点不亮

楼主(2017-07-02):
今天接了台华硕机器,型号K43S. 板号K43SA MAIN BOARD 2.0
      此机接到手现象为开机黑屏,接稳压电源,电流刷刷的上去了,1.9左右,很明显机器已经开出来了,外接显示器 也不亮,键盘指示灯大小写切换正常亮。应为此机bios容易出问题,刷了2个无果。 既然外接不亮那显示屏的可能性就很小了,拆机一看是A卡。型号216-0810001 好吧以为是显卡问题,上bga焊台。装上还是不亮。不死心显卡芯片取下重新直球做一遍还是不亮。正常情况一般显卡问题只要显卡芯片不短路一般加焊都能好呀/据我的经验问题肯定出在显卡板这一块。x宝订芯片吧。感觉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小,还是抱着一丝希望订芯片,芯片到后立马换上,跟自己想的一样 还是不亮。应为这款机器是显卡板。看看显卡插槽那里的焊点,目测有空焊,焊盘那里用烙铁拖呀拖加焊,再次上电,奇迹出现了,亮机了。哈哈反复试了几次  正常了。走了这么多湾路,特此写下自己的经验给同行作为参考。少走一些弯路。

K43SA REV2.0.zip

网友:
谢谢楼主,经验先收下,等到以后秒杀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显卡还没见过坏得 楼主换显卡冲动了  多查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哈哈  还是要先观察仔细啊  要不然就绕圈子了

网友:
论坛有人和我这一样现象的,就是没发怎么好的,估计有可能是通病。

网友:
主要这现象就是显卡这一块问题。白白花了我100大洋买显卡芯片

网友:
我记得这个主板 ,集成显卡可以亮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也就是说 是显卡 卡槽空焊导致不显示?看来确实要细心观察不然怎么修都修不好

网友:
这个板子集成不能亮额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牛b,心细啊,这种大写灯可以切换,我之前是刷BIOS好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 检查检查就是要仔细检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