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10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7-07-02):
开机掉电,瞬间掉电,偶尔还可以亮,但是再一断电还是会掉电,风扇还狂转,BIOS刷了无果,求大神解答啊

网友:
什么问题啊,没有查些信号什么问题啊,没有查些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82997-1-1.html这里正好有一个修好的  你可以参考一下试试

网友:
这个机器掉电直接加焊显卡就好了  遇到好几个了

网友:
我记得这款机子就是加焊显卡,基本上没遇到过出现别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故障  最好是用示波器 对比一下 哪个信号或电压先掉了

网友A:
没有查一些相关信号也无法准确帮你。看是不是缺电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查一些相关信号也无法准确帮你。看是不是缺电压

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预热显卡,南桥,结果加焊显卡OK 了,现在垫了个铜垫没问题呢,谢谢兄弟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预热显卡,南桥,结果加焊显卡OK 了,现在垫了个铜垫没问题呢,谢谢兄弟指点

现在使用没问题了
玩游戏看电影都没问题呢,也不掉电了,就是显卡芯片虚焊导致的,希望大家看到也少走点弯路

网友:
这个机器显卡问题确实是多一点,其他总体都没什么大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就是显卡又问题还个旧行了 或者加焊试试

网友:
这种机器一本显卡的问题多还算好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核心坏的多         加焊一般都能好呀

网友:
建议先加焊下显卡试试,实在不行再换显卡。。

网友:
这个声卡位置容易进水 看看会不会有进水

网友:
感觉DELL的机器很难修了,技术没到家,是该学习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建议你可以换个cpu 试一下啊.....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有供电没出来 或者加焊下显卡试试

网友:
偶尔能亮?亮起来以后是什么状态 一切正常吗?

网友:
有处理过显卡么?有些显卡空焊也会这样,加焊看看

网友:
有可能是显卡 或者是pch 应该是pch的问题 一起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