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-V

楼主(2017-07-02):
华硕P8B75-V 客户送来一台 华硕P8B75-V主板 掉电重启 测试电压都正常 ,就南桥旁边有一个电感没电压点位图上看是PL802,在电感上看是1.05V 是来自PU801.测试PU801  6 7 8脚都有供电5V 9 10脚没电压 测试1脚也有电压,感觉1脚电压不对 ,查了一个下这个PU801的芯片定义,1脚大概意思是 链接一个电阻接地 开启电压 ,直接链接供电关闭芯片,感觉1脚有5V 芯片没有开启,看了看点位图1脚确实 是 链接一个电阻 电阻一段接到,但是为什么是5V呢,怎么拉不低呢,他还链接到一个三级管,但是不是开关三级管 链接到三级管的C级,到这里就搞不明白了,我把1脚链接那个电阻强行接地 PL802电感有2.0V .开机确实也亮屏但是开机特别慢,亮了以后接硬盘不进系统,关机关不了,只有拔电源,BIOS也刷了也会老问题,开机特别慢,进到F1哪里就不走了,F1也能进BIOS,就是接硬盘不进系统,谁修到过,

网友:
哥们,可以借桥供电来飞线结1.05me供电呀。我遇到me供电芯片糊了,

网友:
这个电压应该是1.05吧,找个1.05的电压 飞过去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