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n4010掉电维修

楼主(2017-07-02):
接了同行一台delln4010的机器 开机测试发现电流到0.2秒掉电有时可以到0。5掉电 有时候又可以正常开机 拆机之后发现是cpu供电没有出 以前有修过这个问题是桥的问题 加旱桥解决问题 以前的检测过程不记得了 不过现在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发个帖子让大家知道一下
cpu
cpu供电
掉电

网友:
说明19V 5V供电 和VRON 也有了桥没发出信号给CPU供电芯片是不

网友:
你这样发贴 我只能呵呵了 加焊桥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出CPU供电的 我一般都先测下 PROC

网友:
谢谢分享经验 不过加焊之前还是要测下CPU供电IC 的工作条件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