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6按*#06#不出串号,基带CPU的焊盘飞线能正常接触IC

楼主(2017-07-02):
iPhone6按*#06#不出串号,基带CPU的焊盘飞线能正常接触IC,就是不出串号,U1脚阻值正常,V1脚应该是无限大的,但现在有448的阻值,与它有关吗?

网友:
阻值不对肯定是有问题,V1正常就是无穷大,查吧

网友:
查RFFE总线上所有的件。

网友:
V1只连CPU上的一点,是管GPS部分的,不知道怎么修

网友:
是否与射频IC有关呢,射频IC集成了GPS的,之前也重做了射频

网友:
重做了射频不行   直接更换一个射频先

网友:
rffe总线上的相关功放还有功放供电,天线开关等都会引起这要的故障。

网友:
这个种故障不是直接飞线就可以解决了吗?飞到测试点的,还是说不是同一个脚位?

网友:
6楼的说的对70多ma一般是暂存问题多 过了暂存电流达到80ma左右以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