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5010独显改集显成功和注意事项

楼主(2017-07-02):
5010改集显经验
N5010本反复修显卡,不稳定,经客户同意改集显。按照论坛方法改后灰屏不能进系统,改后进系统灰屏,
经过几天论坛上查阅资料 最终确认灰屏的原因
改电路的部分是没问题的。灰屏是因为刷了论坛的BIOS
论坛的BIOS刷了很多个都没有一个可以的。
最终解决办法就是在官网下了EXE的BIOS。分离出ROM
这个分离的ROM直接刷。绝对可以亮。
这个我分离出来的BIOS共享给大家。我是刷亮了。不确定你们能不能刷得亮。
如果不能。你们自己去官网下一个来刷就可以了。
这个刷BIOS的步骤是在改独显前如果BIOS被刷过。不是原装的就会灰屏。需要刷BIOS
如果是之前没有改动过BIOS。可以不需要刷。直接改电路就能亮机。
请改电路前看清楚, 不要先刷BIOS。灰屏再刷。

网友:
厉害  这个图片太高清了  以后遇见也看的清楚

网友:
这个机子桥和显卡都容易坏 真没有意思

网友:
今天刚修了个,干了一炮好了

网友:
哎,现在机器越来越少了,这些经典的机器曾经也为我们挣了不少票票了!

网友:
这机子桥容易坏,电流不跳变的话,先刷一下BIOS,还不行的话加焊一下北桥就可以了,

网友:
学习了,希望下次收到类似电脑可以使用,独显改集显的确很上脑筋

网友:
这种机器  改集显的案例  论坛有很多了   不过这种机器 修到的越来越少了

网友:
以前改过不定时掉电 花屏 放弃了           你

网友(2019-09-27):
这技术
谢谢楼主,学习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