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B85MG内存供电不出

楼主(2017-07-02):
谁能有主板图纸, 映泰B85MG REV6.7的    现在是内存供电不出,1脚BOOT有12V,5脚供电也有12V,,但是输出只有0.44V。反馈有0.24V。。7脚有0.5V,,,芯片是UP6103ASU8  换过芯片,换过自举电容,换过上下管,,找不到图纸,,直接抓瞎了

网友A:
开启脚电压有点低 我感觉重点还是查这吧 前提内存供电不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启脚电压有点低 我感觉重点还是查这吧 前提内存供电不短路

我也觉得低,,但是这个电压是相位脚的电压,,,没连到其他地方,应该是有个三极管的,但是跑线路没找到

网友B:
修7脚吧,捋一捋7脚的电压从哪里来的,产生的条件量一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7脚吧,捋一捋7脚的电压从哪里来的,产生的条件量一量

嗯,我试试再跑跑线路。谢谢你了!!!!!

网友C:
应该是IO的问题,加焊IO或者更换IO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记得7脚的电压有不低于0.6V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IO的问题,加焊IO或者更换IO。。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映泰的内存供电和IO没关系吧

网友:
映泰的内存供电一般由SLP- S4经过两个三极管控制     可以试一下用表哥的蜂鸣档或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和那个三极管的C极相同   比跑线快多了

网友:
这个不需要什么图纸吧   都是8脚PWM芯片控制两个MOS管最常见的降压    7脚电压明显偏低了

网友:
FB的0.4V,说明监测FB电压欠压保护,UVP阈值电平典型值为0.4V。REFIN工作,
需大于0.6V参考电压。大家说的不错,查EN。
下次查收据手册时,可以用百度翻译下

网友:
7脚的开启太低。达不到开启的条件,找找板子上有没有UP6262类的芝麻小8脚芯片,有的先拆了。

网友:
这样的板子基本上是没有图纸的,找芯片的图纸看着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