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-572G进系统20多分钟会掉电,并且独显显卡找不上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7-07-02):
啊,没有大电容啊,大家 说怎么解决啊,重做显卡吗?
主要是掉电的问题啊,
显卡用集显都OK的,
已经刷了BIOS   20秒开机的,现在正在测试中

网友:
上次修了一个B460的,是进了一点水,是一个电阻不良了,换了就OK啦

网友:
显卡故障比较大,包括显卡供电,或者显卡本体损坏,重做显卡试试,如果供电正常就换显卡芯片,还有能不能吧你头像换了,现在都是孩儿他娘了,就不要在用他了吧

网友:
跟客户商量呗,实在不行就换板子

网友:
屏蔽独显不掉电的话  就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 正常的话 就加焊   加焊不行就换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,显卡问题导致掉电的也挺多的

网友(2018-03-14)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,有的是装不上,有的装的上黑屏死机掉电,加焊显卡试试,不行就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