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50v

楼主(2017-07-02):
一台很棘手的机子,一点思路都没有,时开机时不开机。不开机电流跑0.7,开机了,又进不了系统,进pe也是卡在logo画面,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子,求点解决办法

网友:
硬盘问题
拆了硬盘看看,也有可能 是其它外设

网友:
先测下供电都正常吗     ,或者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简直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你们什么是唠唠叨叨溜达溜达看看的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一个,开机要开 好几次,才能亮,有时能进系统,但没一会掉电!最好也没思路,还给客户了!

网友:
裸板点试试,还有问题查查各级电压及外设芯

网友:
先刷个BIOS ,试试,BIOS 坏的很多的!还有就是仔细看看有没有芯片有小裂痕的?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硬盘有问题出现和你所述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先干掉外设          声卡网卡

网友:
华硕机器上啦电阻也有很多坏的  先刷bios 不行不开机的时候测测一些上电条件

网友:
取了看下 硬盘 网卡 光驱

网友:
BIOS   或者 内存颗粒   硬盘 都会引起类似 故障的

网友:
或者刷个bios试试:(:(:(:(:(:(:(:(:(:(:(:(:(:(

网友:
第一步刷BIOS,如果还是不行的话,就加焊显卡,

网友:
卡LOGO  先刷BIOS   不行的话  外设一个一个拆     应该是有某个外设有问题 导致进不了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