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E40-70 待机问题

楼主(2017-07-02):
版号LA-091P 5V待机正常,3.3v待机只有2.4v,待机电流0.14 ,换3.3v芯片 sy8202b 后,3.3V 待机正常,但待机电流一样,开机跑一下到0.61 不动,发现USB 供电芯片有问题,拆了待机一样,找了半天,没找到问题,求解?
芯片
供电芯片

网友:
意思是待偏大是吧 这个待机芯片 前两天刚修到过 待机短路 后来查到是线性3V短路 故障点在VCCRTC上 VCCRTC的待机电压 是由线性3V和小电池来切换 的 最后是一体U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