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显示器白屏怎样解决

楼主(2017-07-02):
开始是黑屏,换了电容和高压,然后就闪白屏了

网友:
要不就是屏 要不就是驱动板  慢慢查     还有排线也有可能

网友:
这个问题屏的可能性大,,你具体测试下屏上的电容吧

网友:
白屏查屏供电      怎么换电容和高压呢

网友:
这是笔记本维修论坛,怎么扯上显示器了呢!

网友:
屏,屏线,驱动板都有可能导致白屏的。一样一样测吧

网友:
显示器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