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A68HM-E主板报警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7-07-02):
华硕 A68HM-E主板报警是什么问题?刷过BIOS了。
华硕

网友:
查下内存供电条件...

网友:
是插不插内存后都是报警吗,更换内存条,CPU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

网友:
主楼要讲清楚一点是几声报警,内存的话查一下smbus 和spd

网友:
内存条件呗 236 238 118

网友:
显示了没报警 问之前,最好讲清楚一点,别人才能帮到

网友:
上内存之后,测236脚SPD电压是否有3.3V和168脚复位是否有1.5V。这两个信号点如果不达标,都会造成识别不到内存报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