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PCG-41217T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7-07-02):
按开机没反应 电流0.004A.  拆机没发现进水短路。这机子零件上没有标记,现在网站上看看有没偷懒的办法,一看都和我的故障不一样。 先下个图纸慢慢找。先查找待机电压,待机+5VALW_LDO  正常 转换成了+ECVCC.  再测量开关, 没电压这就不对了。继续看图纸。顺着开关找PWRSW#_量到PQ2 S端没电压了。测量PR2无限大 换掉,电压正常了还是没开机。再继续测量,PR4阻值变大换了个4K的,按开机键正常启动了。这个机子比较麻烦就是没点位图找件困难。

网友:
没点位图的只能跑线来修   也是没办法的事

网友:
修好就行,,跑线正常的,,起码有图纸,,有些没图纸才叫坑

网友:
厉害了 老司机 路过 学习了

网友:
你还在点位呀  有图纸就不错了 如果连图纸都没有那才叫惨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