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联想g480 版号:lg4858l 开机不显示,去掉内存有报警声

楼主(2017-07-02):
想g480 版号:lg4858l  开机不显示,去掉内存有报警声,求::高手指点迷津!!

网友:
换内存,刷一下biOS,检查内存供电是否异常

网友:
去掉内存报警 应该过了内存了  先刷个BIOS  不行的话  再查显卡的大小供电  复位信号

网友:
刷刷BIOS呗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亮吗

网友:
先试试BIOS吧,我好多修好的都是BIOS问题

网友A:
外接也不亮,好像不过显卡,但显卡也不报警,谢谢大家

网友:
很多笔记本不过显卡是不会去报警的,还是查查条件吧

网友:
我刚刷过bios,现在的情况是已经亮屏了,屏是红黄蓝跳变,是怎么回事???

网友:
第一次碰见刷bios后这种现象??、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:
现在的现象是,外接屏亮,内屏红黄蓝几种色彩跳变

网友:
去掉内存能报警说明要么是内存没走完,要么就跑码过内存以后的事情了

网友:
电流跑到多,内存拔了要报警,应该是过了内存

网友:
笔记本电脑还是第一次听到会红蓝白跳的  显示器一般这样跳是屏线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接也不亮,好像不过显卡,但显卡也不报警,谢谢大家

估计还是显卡的事,貌似这个用的也是amd的显卡吧?  毛病多

网友:
供电正常就先刷机,在显卡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红蓝跳一般是桥缺一些小电压  重点看看桥与显卡的小电感有没有开路之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