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机器E40 CPU温度过高掉电,卡机

楼主(2017-07-02):
客户拿机器过来说机器温度高,要求除尘加硅脂,解决温度高的问题,再重做一下系统。本以为很简单的事情(吃黄瓜一样简单),肯不曾想有下面的一番周折啊!把客户的要求都做了,开几家加压试机,效果几乎等于零啊!给客户报价说怀疑散热片有问题,要订货,三天后,散热片到了,信心满满的换上,开机等待惊喜的完美收工,我去,什么情况,接下来是换U,刷BIOS,情况还是一样的。求高手指点!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散热器的冷冻液没了 没冷冻液就不导热

试过了,订的新散热片,装上了,散热也不好,应该不是散热片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子温度高都是换扇热器好的呢

网友B:
实际摸一下看温度高不高,看看是不是娱乐大师有时候抽风。

网友:
是不是还是散热器的问题,现在E40的散热器质量不怎么好

网友C:
这个问题挺麻烦,进bios看看cpu电压能降低吗

网友:
换铜管加个薄的铜片就好了,这通病来的,这显卡容易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实际摸一下看温度高不高,看看是不是娱乐大师有时候抽风。

娱乐大师是什么软件?没听过娱乐大师是什么软件?没听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实际摸一下看温度高不高,看看是不是娱乐大师有时候抽风。

娱乐大师是什么软件?没听过娱乐大师是什么软件?

网友:
可能买到有问题的散热器,这机器散热器换一个,一个准的

网友:
换个奔腾的就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奔腾的很便宜  十几块钱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cpu上加个硅胶垫,1元一张的那种薄的,有散热器和cpu接触不好就会温度高死机。希望楼主能解决,应该加个垫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散热器的冷冻液没了 没冷冻液就不导热

里面有液体?里面是真空的吧。重来没遇到过里面有液体

网友E:
看你描述的不清不楚的,我估计你遇到了大名顶顶的dv3000,就是当年的‘显卡门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cpu上加个硅胶垫,1元一张的那种薄的,有散热器和cpu接触不好就会温度高死机。希望楼主能解决,应该加个垫 ...

CPU下面垫硅胶垫,对散热有好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问题挺麻烦,进bios看看cpu电压能降低吗

怎么在BIOS里设置啊?求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CPU下面垫硅胶垫,对散热有好处吗?

刚才打开后盖看了,接触很完美,加垫会影响散热吧

网友G:
他这个机器就是散热不好,不用管它,不自动关机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他这个机器就是散热不好,不用管它,不自动关机就行了

关键是它开机一会就灭了,不然一会就卡机,真是头疼

网友H:
E40温度高,一般换散热器可以解决到60度左右的。你的怎么不行呢。有点奇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你描述的不清不楚的,我估计你遇到了大名顶顶的dv3000,就是当年的‘显卡门

CPU和显卡温度高,掉电,卡机,怎么处理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E40温度高,一般换散热器可以解决到60度左右的。你的怎么不行呢。有点奇怪了

是啊,关键是CPU和显卡的温度都达到85左右,CPU换过,就显卡没换呢

网友:
换扇热器啊  通病了    还有就是cpu坏了,

网友:
你看看CPU和铜片是不是有缝隙 加铜片效果好  或者主板温度检测电路异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CPU下面垫硅胶垫,对散热有好处吗?

超薄的那种,专垫在cpu上那种,发个图片给你看看,凑40个字还不好回复。

网友:
e40  现在大家都知道 是散热器 但是CPU 好像都没换过  有时间 试试

网友:
摸下散热器最末端的铜片看看热量有没有传过去

网友:
这种机器很容易出问题,显卡容易出问题。恩恩

网友:
这机器就是这毛病,显卡和散热管容易坏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他这个机器就是散热不好 多半是扇热器坏了,换了就好

谢谢,我再试试

网友:
这个机子温度高都是换散热器好的呢。赶紧去买已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娱乐大师是什么软件?没听过娱乐大师是什么软件?

  360了   成都软件  鲁  大师  原Z武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