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IH61MI V1.1

楼主(2017-07-02):
故障:开机风扇转一下后断电,后重启反复,测电压,除CPU电压没有出来,其它电压正常,想刷个BIOS

bbx7770 -1 -1 老司机!双击666+关注.....

网友:
把其他供电都查一下还有就是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供电正不正常

网友:
刷完BIOS看行不行再发贴吧,我们吃瓜群众想看结果

网友:
查查CPU供电芯片条件 供电 开启是否正常,是正常的话可以考虑刷BIOS

网友:
后续呢?没了?

网友:
求各位大神,我也有这样的板子,希望能给答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