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n50-70

楼主(2017-07-02):
现手上一台联想n50-70不开机,开始是待机电流有0.16左右,,可以触 发开机,电流在0.35就停着不动,,测了下发现是usb转化芯片坏,,摸着发烫,,取下电流在0.02,,,触发电流在0.42左右定着不动,,电压都有,,有时触发定在0.058,,像这样的情况怎么修,,有修过这样的板子指导下。

网友:
0.42的时候  电压都出全了没   BIOS刷过没

网友:
首先测下电感的电压是不是全部出来了,然后才好判断。

网友:
供电全出了吗,,还有复位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