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10不触发

楼主(2017-07-02):
插上可调电源不触发,不断变化0.00-0.05,大致判断是公共点大短,拆机测量,公端无电,不过隔离,再测19v电容两端滴果然。。。准备烧鸡,老司机说先用眼观法,看到一颗小贴片裂开了, ,直接拆掉不装,装机 ,见过有些机器大短直接大电流,有些毫无变化,还有这种微小的电流变化,

网友:
这个是要考点眼神!!,不怕问题扩大

网友:
修好就行,修好就有钱。维修就得细心,向楼上学习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最好修了。。多数是滤波电容击穿了

网友:
眼神不错,第一眼就找到短路贴片
楼主眼神就是扫描仪了
字数太短

网友:
捡钱的机器,公共点短路,待机旁边也容易短路,楼主很细心

网友:
我之前也碰到差不多的 我拆机 把贴纸撕掉 首先看下贴纸下面  发现有黑的 直接换 OK 还是要心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共点短路的就是好修

网友:
修好一台要费好多的精力的啊,累啊,示波器用不来,现在维修价格太低了,修主板收不起价格,越来越觉得修主板没有意思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