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410键盘············连键

楼主(2017-07-02):
联想u410连键,点````时连键是不连,不连的时候整个键盘也不能用。换过键盘、IO,刷过bios,ec的都不行,键盘口的阻值正反都正常,下一步查那里在线等?
板号是DA0LZ8MB8E0 REV:E    IO是IT8518E

网友:
裸板进PE也连,桥的问题吗?有修过类似问题的,说一说

网友:
键盘不是桥管理吧 看看换得EC有没有连锡

网友:
板层问题也是可能的         我就遇到过    阻值都是正常的   就是串键    换io也是一样   我是找到串的那两个脚  把线切了飞线过去的

网友:
版 层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那么 这样的问题就是很难修的哦  我遇到一个就修不好

网友:
键盘接口换过没,前几天刚修到一台,刚开始换了两个键盘还是这个样,有时连键有时是好的

网友:
键盘接口加焊过,对地阻值测过正常。ec换过

网友:
有修过的说一说,在线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连键一般就是键盘 ,EC, BIOS, 接口,总线电容这些,不过以前遇到过安全芯片引起的

网友:
板线短路了,你打阻值看看应该可以,发现问题。

网友:
试试重装不同系统试试。遇到过相同问题  ;;;;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次是板层的问题 割线解决的 一般比较难查

网友:
板线短路 你用万用表去量一下 键盘的线路 看到键盘图纸 按键不好用的那个键 找到是那根线路是否短路 排查

网友:
接口旁边的一排电容  你看下呢   也不排除板层问题  桥也会引起  可能性太多了

网友:
接口旁边的电容没有装着,那换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