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BX-252 索尼不出公共点

楼主(2017-07-02):
今天接修一台索尼 的板号 MBX-252    五个月前给他换过充电芯片。但是换好后,电池就不能充电了。查此机型无图纸,无点位。很是郁闷。这次又来同样故障,换了三个充电芯片都还是一样。忘记拍图了。机器客户已经拿回。
此机器的充电芯片是BQ24725 ,此机型 与BQ24735  bq24725A 这三个芯片都能用,因为都充不了电,就不能确定是不是能通用。
没有公共点的时候,量充电芯片的供电 20脚 19V acdet脚.2.67V  16脚 6.02V 都正常,就是不发出25V去驱动N管开启公共点。更换过两个N隔离管。也还是一样。 会是什么问题呢。大家发表一下你们看法。

机器是能点亮了现在,我最终的解决方案是,去掉两个管 电源接口直连到公共点,也去掉电池隔离管跟充电管与充电芯片。然后充电芯片 Bq27425  5脚与6脚想连 让ACOK有个2.67V 。就可以开机了。 反正电池本身就不能充放电了。 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,现在不知道 出了问题再回答。

网友A:
失去保护了,这样做希望不出问题,记得BQ24735是 19V供电有 大于2.6V ACDET有  6V电压有就该发出25V去驱动MOS,那两个MOS跟前都有一个小电容 你换换试试  还有BEST脚的电阻电容检查下

网友B:
这样子直连是没有用的 问题是后极有短路 没有找到短路点.电路还在保护状态.

网友C:
哈哈,这样也能交差啊。。。客户同意就可以。。管他的

网友D:
这个bq735 和725好像挺容易坏的呀,昨天也修到一个华硕无公共点 也是735芯片导致的

网友:
哪里有短路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失去保护了,这样做希望不出问题,记得BQ24735是 19V供电有 大于2.6V ACDET有  6V电压有就该发出25V去驱动M ...

这两个电容到是没有去查过,不过我记得量过G极, s 极  D极都是没有短路的。公共点也没有短路。要不然会点不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子直连是没有用的 问题是后极有短路 没有找到短路点.电路还在保护状态.

机器已经点亮正常用了。就是电池不能充放电。后极没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哈哈,这样也能交差啊。。。客户同意就可以。。管他的

哈哈,不同意不行啊,换主板还不是更贵。这样搞一下,可以收个几址块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bq735 和725好像挺容易坏的呀,昨天也修到一个华硕无公共点 也是735芯片导致的

对吧这个芯片很容易出问题,不过这次感觉不是芯片的问题 我换了三个也都 一们不出公共点。最主要是这机器没有图纸。一点头绪都没有

网友:
有可能,但是没有查出来 。能力有限啊。唉真没有时间啊,要不然去总部深造哦

网友:
一般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能修亮就行,发后的事再说电压正常的话应该没什么

网友:
索尼的修过几款大锻炉都是电容问题,而且不用拆主板,就拆了键盘就行!

网友:
这样子直连是没有用的 问题是后极有短路 没有找到短路点.电路还在保护状态.下次遇到试试

网友:
还是隔离问题。后极都表面没有短路了。这样做基本没事。就是用不了电池。有时同行都不肯接受。。

网友:
没图纸点位真是没法修机器啊。。。

网友E:
手里也有台一样故障的机器  但是客户要求所有功能必须正常

网友:
我自己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,其实说短路也不能全是,只是电容耐用性变质电压电流小了,电阻也是一样

网友:
sony的这类问题比较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手里也有台一样故障的机器 但是客户要求所有功能必须正常
那就换板吧,客户有时候真难搞定

网友:
还是找找原因好,电池就用不了了

网友:
大短路的机器就跟捡钱一样,感谢楼主分享经验

网友:
只要客户同意了倒没多大关系

网友:
楼主这样做也不错,客户不用换板楼主也有钱赚,一举两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