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97 显示很多小竖条

楼主(2017-07-02):
此机器有点怪,换了A1278 156的屏正常显示,换了17寸屏就有问题,换了屏和屏线问题还是一样,换了一个LVDS转换IC结果花的更严重,IC型号为
LFXP2-8E ,换了2个都是一样,花屏严重,换回原来的ic ,故障和接机时一样,真不知道搞哪里了,N卡独显,不知道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问题

网友:
A1278是156的屏吗?是13.3的吧 A1286才是15.6的屏 这机器显卡也爱坏.

网友:
A1286正确来说应该是15.4的屏 苹果的屏都特殊.

网友:
换了芯片故障变了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吧

网友:
苹果的花屏稀奇古怪的,拍点图上来看看更加有利分析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