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Inspiron5439 闪屏维修

楼主(2017-07-02):
今日送来一台DELL Inspiron5439,顾客告知是硬盘摔坏。希望换个硬盘。开机果然卡开机LOGO处,三下五除二换好固态硬盘,准备安装系统。安装过程中出现闪屏问题,有时按压外壳可以常亮。黑屏状态时屏幕内依然有图像,也就是说仅是背光出故障。
图纸好办事,找屏线插座,习惯性找LED-VCC、PWM、BLON这三个点屏信号,结果。。。

好吧,这图纸里虽然没有熟悉的BLON好歹还有个+LED_BL,也许人家就是通过主供电来控制的。量了下,暗屏状态下有19V供电,看来不关它的事,LCD_BAK?这个信号很特别(其实我不认识它)暗屏状态下,有3.3V电压,通往EC 35Pin,没断线。

LCD_PWM_IN,LED亮度控制信号,暗屏状态下,无电压!难道问题在这里?好在按压电路板,背光有时候还能亮,折腾半天量到亮屏状态下LCD_PWM_IN是3.3V。看来LCD_PWM_IN是问题所在。LCD_PWM_IN通往D17,暗屏状态状态下1、2脚均无电压。

D17 2脚通往EC 29Pin,线路正常。

D17 1脚eDP_PWM_OUT通往U11 亮屏时有3.3V 暗屏时无电压。问题的症结出在U11 ,PS8620是个DisplayPort、LVDS转换器

本着由简入繁的原则,补焊U11后,故障排除。

此机亮屏电路对我来说有点少见,所以分享给有需要的盆友。

网友:
恭喜楼主成功维修一例,进账一笔

网友:
如果所有信号都正常的情况下,还是暗屏,是不是就是屏线问题了?????

网友:
我修一台t430u的机器,用的是ps8622也是这个坏。时显时不显

网友:
不错呀写的很详细.思路清晰,加点分意思一下

网友:
这个转换芯片呀

网友:
今天遇见了一样的问题,换了屏线不行,看了你的帖子。这个和你的是一样的问题,谢谢。

网友(2018-03-07):
又是转换芯片问题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高压问题

网友:
我今天搞的有独显的dell,是不亮屏,类似你帖子里的D17   edp_pwm_out是0V,LCD_PWM_EC是3.3V,但是最后开启的LCDVDD无电压,我直接拆芯片飞线,亮机。开机有密码,就没进系统看独显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