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0-70玩游戏掉电

楼主(2017-07-02):
接到一台Y40-70 开始是不能亮机 刷BIOS后亮机 给客户 客户过几天说玩游戏会掉电!跑3D MARK了立马就掉电  不玩游戏 看视频一切正常 进BIOS 把显示模式改为UMA玩游戏不会掉电 但是非常卡顿!显卡方面出问题了 测量供电正常 就开干! !!!!!
显卡型号:216-0846033  灌黑胶
上BGA 取下芯片 显存全部爆珠!重置一遍后 进入系统5分钟内会蓝屏 代码116 EA 4A无规律! 定显卡 更换后OK!跑3Dmark测试OK

    欢迎加入维修交流群:592696548

网友A:
UMA模式  怎么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MA模式  怎么理解

BIOS有个显示输出的选项 第一个双显卡切换 第二个集显! UMA就是集显的意思 DIS就是独显的意思

网友B:
这 2个问题 你怎么收费的呢   客户能接受吗 遇到讲道理的还好说 不讲道理的 气死人。。

网友:
显存都坏了?为什么不先拆显存?全部换了。能收多小钱?

网友C:
为什么联想不是thinkpad系列的也会有黑胶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 2个问题 你怎么收费的呢   客户能接受吗 遇到讲道理的还好说 不讲道理的 气死人。。

居然是个收费群,哎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这工作量,,相当大的啊

网友D:
显存都干了啊,这机器可以直接断开独显供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显存都干了啊,这机器可以直接断开独显供电的

客户需要用独显 不然直接改BIOS设置就可以!

网友:
楼主以后遇到有胶的做显卡可以用隔热纸把显存贴起来。

网友:
我很讨厌修打胶板,楼住的显卡就算拿下来,估计也是高温后不正常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联想不是thinkpad系列的也会有黑胶啊

联想新款的高端系列 如Y系列的 都是有黑胶的!

网友:
对于李兄的技术的是大力支持   我敢说没有几个有我李兄经验丰富   大力支持

网友:
我 擦 现在y系列都有黑胶了 像那些e列的不仅有黑胶 板子还波

网友:
修好之后能不能稳定有待验证        楼主有胆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