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S2P不通电!难道桥坏了?

楼主(2017-07-02):
主板拿到手目测没有修过,也没有什么明显烧过的痕迹,打发客人走后,就开始修。
    插上电源,点开关没反应,点了几次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根据我多年常去大保健的经验,摸是必须的!不摸不要紧,一摸吓一跳,IO8728F巨烫,然后麻利开干,几分钟把IO换上去。嘿嘿,三十块就这么到手了!
   插上内存,接上硬盘,在怼上U盘!开机!没反应?看了一下220V有插啊。一万只草泥马飘过!
      只能 一个一个来(宫本)!

    IO的测量我就不说了,论坛上都有,当测到Q58(P2003)时没有5VDUAL,要Q58产生5Vdual控制脚必须为低电平(一般为0V)
P_EN信号是控制Q58的关键!而P_EN信号又受控于-DEPSLP(待机供电开启SLP_SUS)信号,此信号高电平正常(一般为0.6V到0.7V左右)测量到此信号为0V。-DEPSLP是桥发出来的,桥要发出-DEPSLP,还要一个信号(深度休眠电压好信号PCH_DPWROK
  测量到Q41控制脚电压正常,但输出脚却是4点多V,到这里大神都知道不是三极管坏就是上拉电阻坏了,把电阻拆下来测量只有十几欧

R325 22K的5VSB上拉电阻坏了,换掉,问题解决。维修到此结束。
十几块钱的维修费到手,没什么活干,几十块钱的活当一百多的活干了(这样才有干劲)。

网友A:
完美的帖子  逻辑性无可挑剔   图片排版精美    只是修个板才30?  这板可是卖400多呀   这行业现在寒心呀

网友B:
标题把GA-M61M-S2P改成GA-H61M-S2P,不然会引歧义,毕竟一个是AMD的NVIDIA单桥芯片组主板,一个是Intel芯片组主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完美的帖子  逻辑性无可挑剔   图片排版精美    只是修个板才30?  这板可是卖400多呀   这行业现在寒心呀

同行的主板能收多少钱啊,二十块钱的我也修过,主板维修这个行档现在不好混了,修了四五年的主板了,现在想转行也没那么容易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标题把GA-M61M-S2P改成GA-H61M-S2P,不然会引歧义,毕竟一个是AMD的NVIDIA单桥芯片组主板,一个是Intel芯片 ...

谢谢提醒,已经把标题改过来了,修主板把头脑都搞迷糊,发现记忆力下降得很厉害。提前衰老了:kuqi: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提醒,已经把标题改过来了,修主板把头脑都搞迷糊,发现记忆力下降得很厉害。提前衰老了:kuqi:

客气,已加分鼓励,期待会有更多的原创好贴分享。

网友D:
20--30元修主板?太便宜了,把价格提上来一些吧

网友:
技喜INTER系统的主板IO坏的真不多,今年我就碰一个技嘉H61    IO坏的

网友E:
配服         维修不容易,收费低,要做的动作一点不少

网友:
太便宜了

网友:
是呀,太便宜了,在广东珠海都是这样的情况,在珠海五六年了,一接触维修这一行维修主板最低就是30块钱,我都看不到明天在哪里了下载分都没钱充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配服         维修不容易,收费低,要做的动作一点不少

我还要向各位大师傅学习学习才行,以前修主板都是凭经验修,好多主板都修不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0--30元修主板?太便宜了,把价格提上来一些吧

怎么提上去?市场这么多年的潜规则,一时间很难改变的,你收费贵了,同行就不修了,*脏话*他们就换板,或者拿给别家去修,我能怎么办。

网友:
大神了,这样同行的才收30,我这里都是100起步

网友:
楼主这样搞,板子是修好了,一天的成本都赚不会来啊。虽难也要修好,很任性啊。

网友:
修个 主板不容易,孩是 吧价钱提高一点 你的 技术才值钱了  你收他一百 客户说你 技术好 你 收10块 客户说修主板简单 没有 什么技术  呵呵。做技术不 容易啊

网友:
现在修台板的少了,一般都是直接二手换了,同行也就只能这个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