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0开机电流1.14A,无跳变!

楼主(2017-07-02):
今天接到一台E420笔记本,上电1.14A,无跳变!换了条内存也一样,先不管它了就馬上拆机,祼板后再上电,既然电流从1.0几跑到1.4几,这电流和没拆机前的电流不一样了,这电流电正常跑馬了,然后从复试了好几次电流都正常,心想着会不会是那里假焊了呢,那就装到壳里再试试看行不行,装上后就上了板上两个螺丝,止电开机正常显示了,然后再装上C壳试机,还是正常,怎么试都正常,想着应该没有问题了吧,就装上键盘和硬盘后上电,电流馬上1.14A,又无跳变了,会不会是键盘和硬盘引起的呢,那就一件一件的试吧,拆掉硬盘后故障一样,又拆掉键盘,上电后馬上显示了,想再次确认下,又装上键盘又不行了,那可能是键盘引起不跑馬的,但键盘有问题的话很少会引起不跑马,管它呢,就拿表量了键盘的排线,既然有三条线短路了,没办法了只能把短路的线切断了,因为给客户报价的时候说是主板坏的,不可能说是键盘短路造成开机没显示的吧,因为把短路的线切断了但还有些按键是可以的,全部装好机子后试机除了有些按键不行,其它一切正常,就给电话给客户,说它的键盘有些按键不行了,只能换键盘了,客户说等会过来看看再说,来了后开机给他试,然后他叫我也帮他换键盘,一共收了350元。

网友:
可以可以,,相当强势                   戴尔的碰到过键盘引起不处罚的

网友:
这招不错,双重上位,这才是技术这招不错,双重上位,这才是技术

网友:
厉害了 老司机 路过 学习了

网友:
任何地方,排除法都非常有效,细节决定成功

网友:
手段高明
值得学习生意之道

网友:
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维修了,让客户再花一次键盘的钱,而本身就是键盘的问题,这样收钱真好,客户不能惯

网友:
楼主是个老司机啊 这个办法都能想到既多收钱 还少忙

网友:
牛啊,还知道割线,我这都是换个坏键盘上去

网友:
很多时候好心办坏事,那次给客户清尘,客户电脑少个螺丝,给他补了一个,结果,键盘不能用了,拆了就可以,真是无语了

网友:
键盘导致的 也遇到过

网友:
....好便宜。。这键盘成本都是一百多了。。哎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