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哥帮我看这是个什么芯片?

楼主(2017-07-02):
如题,THINKPAD L440,找不到图纸,因为进水把这个6条腿的烧掉了一条腿,但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定义,也没法代换,麻烦高手帮忙看下,在线等,谢谢

网友:
烧掉那条腿是5V供电  对面中间那个是GND,但不知道其余4条腿的定义

网友:
应该是个双模式、管吧可能

网友:
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,让我们学习学习,,,,

网友:
是不是在外设接口附近的?比如USB、VGA、HDMI之类的
我猜测是ESD保护的,可不装的

网友:
是门系列IC不?要看其他脚到什么地方了。如果连接很细有可能跟信号有关

网友:
先看是在什么位置吧,再去看每个脚的电压,只能猜了

网友:
5楼回答正确,哈哈哈,在网桥和USB接口旁边的,开始有线上不到网,我以为是那个芯片的问题,结果我把网桥换了就可以上网了,那个鸟芯片可装可不装。

网友:
有遇过键盘ESD保护芯片拆下没装,开机不认键盘的
现在修有坏什麽都会补上
楼主拆了能用运气不错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