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 进水暗屏维修一例

楼主(2017-07-02):
客户送修的A1466 暗屏 客户自己知道进了一点水,第二天开机发现暗屏 可以隐约看到图像,拆机发现屏幕的接口附近已经涨了绿毛,主板背面也有痕迹于是拆下主板拍照、清理, 发现问题不是很严重主要是屏幕LED高压驱动20几伏供电有问题就是2个引脚腐蚀熔断了,主要思路就是更换屏幕线的接口,无奈没有!!想支走客户 吧 客户说了不行!!!怒 !于是告知维修的风险性问题后报价 客户同意!就是盯着我修 !主板上面屏线接口左边数3、4脚针脚还有焊盘 完全腐蚀烂掉,不可能飞线焊接了,基本想法就是在空位置取针把腐蚀掉的2根针换掉(接口右边几个都是空针脚),于是上焊台助焊加热取下接口这个比较关键关系到后面的进度,
于是小心翼翼把3、4脚的坏针踢出去,很难太细了 好不容易踢出去一个3脚 算了 一个也可以用,于是把 最右边的真小心抽出补位到3脚,清理干净主板焊盘最后焊上去把腐蚀点的位置引一根线焊到3脚最后整机测试OK 清理干净焊膏装机收钱!整个过程1.5小时左右!!!最后提示大家 一下 这款机型进水容易损坏 触摸板和键盘报价一定要有一些浮动免得麻烦!最后穿上图片大家看一下,想法很简单,操作是有难度的!

网友:
楼主真是老司机啊!无成本的维修啊!就是要细心和耐心。

网友:
楼主运气好的,,长压芯片,还没有坏 。我遇到好多升压芯片都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