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SY-I5G31-L主板 更改BIOS设置 重启主板就不显示

楼主(2017-07-02):
梅捷SY-I5G31-L主板 更改BIOS设置 重启主板开机不显示,只有把COMS电池拨了 才能开机显示,刷过BIOS无效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路过学习了 更改BIOS设置 重启主板开机不显示,只有把COMS电池拨了 才能开机显示,刷过BIOS无效 可以详细说明吗

网友:
就是更改BIOS任何选择 保存 退出 机子就开不了机了

网友:
那你中奖  赶紧去买彩票  有可能还能中了

网友:
上个诊断卡,看看重启的时候诊断卡跑什么代码。

网友:
建议先刷个BIOS   在看看有么有其他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是rtc 电路   在换一个BIOS电池

网友:
我今天 修个G41 找了好久就是没看见是什么牌子的 现在主板牌子都没有嘛?

网友:
我觉得是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,有的bios确实比较蛋疼

网友:
换个桥芯片试试,我以前接到过这个问题,换桥就好了

网友:
把BIOS芯片换掉试试,估计是芯片被你刷坏了

网友:
兄弟没刷之前就是这样的问题哦! 应该和BIOS没关系吧

网友:
电池是好的,换了个3.1V的电池也是一样情况!

网友:
我摸了下 一个串口芯片和声卡芯片特别烫!拆了个串口芯片 声卡芯片还是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