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61M-DS2 3.0

楼主(2017-07-02):
技嘉GA-H61M-DS2 3.0插上电源风扇灯狂闪 换IO旁边702 ok,不知道是不是通病。

网友:
跑码不?你说风扇狂转,机器能正常开机么?上个图,这个管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虽然是个修好的帖,但什么也没写下维修思路和检修流程,一点营养都没有……。

网友:
你应该是是风扇狂转吧

网友:
他说的三极管是这个Q17,信号为IT_AVCC,和PSON。IT-AVCC直连VCC3,是IO的供电。PSON就不用说了把。这个管子出现短路,使PSON被拉低,导致自动触发。
而IT_AVCC也就是VCC3被拉低也就导致电源灯闪的情况。
短路。

网友:
像现在修一个板子真不赚钱了。这么费劲的修真不值的

网友A:
这个是什么电压呢! 你过程呢 !都说下呢 !

网友:
跑码不?你说风扇狂转,机器能正常开机么?上个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什么电压呢! 你过程呢 !都说下呢 !

5楼解释的就比较到位。

网友:
先学习一下 没准能碰到一样的问题 就直接捡钱了 哈哈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