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sPlus摔机白苹果几秒钟灰屏重启刷机报错4013哪位大神搞过

楼主(2017-07-02):
6sPlus摔机白苹果几秒钟灰屏重启刷机报错4013,基带电源到基带时钟1脚断线了 飞上线了  基带旁边电感L3602  3603 3604 3606掉了从料板上搬过来了问题依旧,充电正常联机正常 测量基带供电IC座点也正常  求教大神下一步该怎么继续呢?这种情况不会是硬盘故障吧  没有硬盘修复仪该怎么做呢?

网友A:
4013先考虑硬盘吧,找个6s或者6sp的硬盘装上,序列号不一样也没关系,可以刷机通过的。
序列号不对只是不能激活,先修到刷机过了再找人买个写好序列号的硬盘。
这论坛不认证不能发帖,什么鬼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4013先考虑硬盘吧,找个6s或者6sp的硬盘装上,序列号不一样也没关系,可以刷机通过的。
序列号不对只是不 ...

换了硬盘再刷报错4013   刷机进度条一闪就关机了

网友:
排除硬盘,那还是继续修基带吧。

网友:
换U_WTR_RF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不行   就重置基带CPU    拆下基带CPU后 打一遍阻值

网友:
刷机亮屏吗?先换个硬盘试试吧。没测试架的可以先别机拆个硬盘。有测试架的可以拆一下盘下来读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了硬盘再刷报错4013   刷机进度条一闪就关机了

换了硬盘的话,,感觉像是基带部分的问题了。比较麻烦了。先查一下基带部分还有什么问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