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蓝屏stop:0x0000024不进系统的处理方法

楼主(2017-07-02):
进PE,发现系统盘无法读取,C盘要求格式化,原因为非法断电引起,要运行磁盘检测才可以修复,无奈pe下无法运行,开机也没发自检!怎么办?拆盘下来,放到其他机器做从盘,自动进入磁盘自检,直到进系统位置,关机拆盘,安到原机器,即可!适合有数据,不能做系统的机器!没数据的情况,直接重重就行!

网友:
简单实用的方法。有时候有需要的软件就只有这样。

网友:
这个遇到的时候可以试试,学习一下

网友:
下次遇到了我也试试。。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,这歌你想多了,亲,好多都不行。系统只有重装

网友:
下次遇到了我也试试。。

网友:
很多这种情况不行吧。都是需要重装系统的

网友:
我最喜欢这样的了   直接恢复C盘数据。。。。。。毛毛收的多

网友:
PE里面不是有个diskgen 用这个可以考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