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KPL-AM不亮机时,关于时钟芯片的小发现(已确认SB坏)

楼主(2017-07-02):
故障:不亮机。
分析:触发后诊断卡不跑码,立刻测量时钟和复位,分别是PCIE的A13,A14和A11的电压,发现都无,可是cpu有电压,锁定故障点——无时钟,换完时钟芯片触发后亮机了,可是,USB和ps2都用不了,开机画面是这样子的。

而且,一直在自动重复提示,去官网刷了个bios未果。
开始打值USB接口数据时钟,550左右,触发后测量其供电,都是5V,找点位图Asus P5KPl-AM 2.03g作参考。
首先追查USB_OC#信号。

(虽然版本号不一样,但是零件位置大概一样)

发现1:USB_OC#被排阻分压,理论值是2.5V,而不是平常的3.3V。实测,也是2.5V。
参考“永不放弃”的帖子,“GA-H61M-DS2 V2.2 USB不能用,结果出人意料-迅维网维修论坛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74603-1-1.html
查ps2接口发现,PS2的键盘接口时钟电压是5V,鼠标接口的时钟竟然是0V,开始追此信号……走弯路了,以下是走弯路的过程

发现2:通过测量好主板,发现这是正常的,PS2的键盘时钟有电压,鼠标时钟是无电压的
(图中挑起的脚位下面,空空如也,所以全板图那里,有一根长长的飞线)
换过IO后,故障依旧。
老板提醒,查这查那没必要,他自己总结过,70%的主板,只有一个故障点,当初干的是时钟芯片,那就再查时钟,换时钟芯片。
听完建议,找料,更换时钟芯片。结果触发后不跑码!
PCIE的A11是3.3V,PCIE的A13/14是0.4V左右,PCI的A14是1.7V左右(和之前的时钟芯片一样的电压),为什么不跑码呢?
测量cpu供电也有的,压桥,压cpu,擦拭内存,反复触发,就是不跑码,手摸时钟芯片,发现很烫!店里没有同型号的时钟芯片了,无奈,换回原来的时钟芯片,上电,立刻跑码亮机,不过,又是不停重复识别不到外设,USB和ps2不能用。
发现3:通过这次换时钟芯片,发现,有时钟有复位,不代表时钟芯片就正常了!
分析:usb归桥管,PS2归IO管,IO已经换了一个,猜测是桥的USB控制模块坏。
听论坛各位的建议,今天上班对主板查漏补缺,SB的偏置电阻只有SATA_RBIAS,39x,在线测量25.6欧,和标准值差别不大。
最后判断桥坏,下面是刚抓的时钟波形图。

贴子编辑的很用心,各位,加分随意,谢谢

网友A:
老铁这技术没得说,很强,耐心也很好,没图纸也不好搞

网友B:
还没搞完就发贴,没结果就没结论,小白不知对与错

网友C:
示波器都有了  打下全板的波呀   现在有示波器了 却无法确定全部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 这有点对不起示波器这个终极武器嘛

网友D:
PCIE PCI时钟正常,不代表其他时钟 CPU时钟 USB时钟也正常,先换时钟芯片再说,不行的话可能就是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没搞完就发贴,没结果就没结论,小白不知对与错

这贴,是对时钟的小发现,标题有写,同时有求助的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示波器都有了  打下全板的波呀   现在有示波器了 却无法确定全部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 这有点对不起示波器这个 ...

打全板时钟波?打过一些,PS2的用万用表测量有5V,波形最后却啥都没有,pci和pcie的,时基越小,波形就越密集,所以没再抓波。今天上班,会再仔细打一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CIE PCI时钟正常,不代表其他时钟 CPU时钟 USB时钟也正常,先换时钟芯片再说,不行的话可能就是桥了

谢谢提醒,昨晚上也复习了下USB的检修思路,今天去查下桥usb模块的usb48M时钟,USBRBIAS电阻,还有时钟本身的对地值,以及波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铁这技术没得说,很强,耐心也很好,没图纸也不好搞

我有自知之明,最多算半桶水,可能都不到。发这贴,其本质就是求助,希望都给建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没搞完就发贴,没结果就没结论,小白不知对与错

水平有限,板子没修好,你是正式维客了,技术肯定比我高,有时间的话,给点建议

网友:
都是安时序来修的 ,速度快不说 主要还是示波器。。。 、

网友E:
时钟芯片必须是个重点关注的对象,就拿这板子来说,如果说有时钟无复位,测得PCI-E槽A13,A14都有0.4V左右的时钟信号,测得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正常发出VRMPG信号,也正常给GB南桥,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得怀疑桥坏了?其实不然,时钟芯片还有个33M时钟是发给南桥,南桥没有33M时钟,自然不会工作,因此何谈出复位信号呢?同理。时钟芯片还发给南桥100M的时钟信号,这个主要作用于南北桥通讯的DMI总线上面,如果说这路时钟出问题,DMI总线不能工作,那么南北桥通讯自然也就不正常。这时候就算CPU时钟复位都正常,甚至ADS#片选信号都有发出,还是没用,因为到北桥就截止,过不到南桥,自然就更别提去BIOS片选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时钟芯片必须是个重点关注的对象,就拿这板子来说,如果说有时钟无复位,测得PCI-E槽A13,A14都有0.4V左右 ...

理论之丰富,思路之灵活,吾拍马不能及,手上这主板,时钟复位都有,另外,时钟的目的,是给各芯片一个同步的频率,能跑完代码,能亮机了,我就觉得时钟就没问题了,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理论之丰富,思路之灵活,吾拍马不能及,手上这主板,时钟复位都有,另外,时钟的目的,是给各芯片一个同 ...

能亮机不代表时钟就一定没问题。很简单的例子,就还拿你手里的板子来说,知道775的CPU外频更改吧,BSEL0,BSEL1,BSEL2,这三个点,通过不同的高低电平组合,达到不同的外频,进而实现CPU超频的目的,这三个信号的高低电平也同样到北桥和时钟芯片。拿奔腾E5200来说,200M外频,2.5G的主频。如果你通过更改,对这三个信号点施加不同的高低电平信号,达到400M外频,那么E5200就是5G的主频,我想这一般情况下,这个CPU根本不会去工作,负荷太大。但如果此时你测CPU时钟,它是正常有波形。时钟芯片可是好的。反过来说,能亮机了,也不代表时钟就一定没问题。

网友:
看楼主修的辛苦,发帖也不容易,,走了弯路也是经验

网友:
对于我这样的小小白来说,楼主也是大神级别的

网友:
这块主板碰到好几块了都是这故障,学习楼主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能亮机不代表时钟就一定没问题。很简单的例子,就还拿你手里的板子来说,知道775的CPU外频更改吧,BSEL0 ...

师傅 理论 太厉害了   句句点到重点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师傅 理论 太厉害了   句句点到重点呀

真是过奖,不是什么理论,平常话罢了

网友:
台板实在没得耐心修,太麻烦了还不如修笔记本的

网友:
楼上个个都是大师,看得我头大呀,

网友:
你这叫半桶水·我估计是一勺了·就像看教科书一样的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能亮机不代表时钟就一定没问题。很简单的例子,就还拿你手里的板子来说,知道775的CPU外频更改吧,BSEL0 ...

版主这理论 杠杠的 小白表示又学到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版主这理论 杠杠的 小白表示又学到了。。。。

客气,大家共同学习。

网友:
我只能说有波就是牛,楼主的理论很强。加分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