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联想一体机C340 暗屏维修(附高清图)

楼主(2017-07-02):
今天接到一台联想C340一体机,客户说用着用着就黑屏了,再开机联想LOGO一闪
就什么都没了,心里盘算一下应该是灯管或点灯板坏了,开单让客户留下来维修。

闲话少许,直接拆机后,先易后难,用万能点灯板点了一下屏上LED,是可以亮的,
可以排除LED灯坏的可能性,接下来查LED点灯板

查了一圈,发现第10脚R813电阻阻值无穷大,正常应该是1M

查主控芯片0Z9998AGN脚位,发现第10脚是 OVP 过压保护电压输入,没错了,就是这个地方了
拆掉这个电阻换了一个1M电阻,完美收工,下面附亮机图

各位看官觉得还有收获的话,帮忙加点分,加分不减你自己的分哦!!!

网友A:
如果楼主能配上图纸,或者芯片的资料来讲解,我相信这个将会是个很好的帖子。

网友B:
高清大图,赞一个!以后发图片发高清大图最好,谁板子烧了也不用发帖找图了。

网友C:
不错,维修的过程简单明了。有电路图最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楼主能配上图纸,或者芯片的资料来讲解,我相信这个将会是个很好的帖子。

好的,图纸来了

0Z9998AGN芯片资料

网友D:
给你加分了,第二张图片很清淅怎么上传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高清大图,赞一个!以后发图片发高清大图最好,谁板子烧了也不用发帖找图了。

是的,有高清大图会省大家很多时间,特别是进水腐蚀的机器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给你加分了,第二张图片很清淅怎么上传的。

把高清图片正常压缩到2M以内就可以上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错,维修的过程简单明了。有电路图最好。

主板的图纸迅维应该有,点灯板应该找不到图纸的,只能参考芯片的引脚定义,资料已上传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把高清图片正常压缩到2M以内就可以上传了

用什么软件压缩的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什么软件压缩的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ACDSEE,Photoshop,再不济2345看图软件都可以呀

网友:
66666,技术不错,也细心,百度查PDF资料是吧

网友F:
谢谢分享。我已前遇到多是换高压板的。下次遇到也这样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谢谢分享。我已前遇到多是换高压板的。下次遇到也这样试试。

改点灯板有时位置不够很麻烦,如果能修好的点灯板尽量帮客户修好

网友G:
检测电阻坏了呗                   厉害

网友:
改点灯板有时位置不够很麻烦,如果能修好的点灯板尽量帮客户修好

网友:
能修到小电阻坏也是不错的技术了

网友:
确实厉害,我都会直接买个高压板了

网友H:
这就是通病  这个还小板就完事了   不会那么麻烦  一个小板才7元  我一买就是十个

网友(点评):
对, 都是换高压板,都不会去修。

网友:
学习了,高手,高压板一般都不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就是通病  这个还小板就完事了   不会那么麻烦  一个小板才7元  我一买就是十个

你那是通用点灯板吧,原装点灯板不可能这么便宜,如果是很快能修好的,并且不要改电路的方法为什么采用?而去换掉呢!通用的万能点灯板在有些紧凑型的一体机里是根本放不下的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1M的吧~!电阻上标的1000   量的也是1000

网友:
1004应该是多大电阻

网友:
一般直接更换升压条

网友(2017-08-02):
我遇到一个  看看是不是    感谢老司机

网友I:
你咋知道是第10脚这个电阻 ,说说详细过程

网友:
这技术没地说 没图纸真不好修 只能凭经验修

网友J:
你有图纸么 ???怎么确定的!!!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技术好,望尘莫及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你咋知道是第10脚这个电阻 ,说说详细过程

没仔细看帖,图纸和脚位定义都已上传

网友:
Acer Aspire VN7-592G Rayleigh_SLS 14302-1M+bitmap

引用 网友J:
你有图纸么 ???怎么确定的!!!

上图说话

网友:
我昨天刚刚修一台C320一体机 也是暗屏。 背光开启信号飞电压过去就收米了

网友:
果然是高手一针见血的找到病根。

网友:
有心了   高压板很少去测  看来得留意下了

网友:
LED灯管很少坏,不过也有坏的,还会保护。

网友:
学习了,高手。一般直接换高压板!

网友:
高手厉害 高压板一般都不会修

网友:
有图纸的话就好修多了,谢谢楼主

网友:
LED 高压板 这个105的电阻很容易坏 还有反馈

网友:
好贴子,我正好用到修好了,看来是通病哦

网友:
原来过压保护电阻烧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图纸上的第十脚是开启脚。。。。不是OVP

网友:
图片清晰,,定位准确,,直接就量到无穷大了。。

网友:
维修的过程简单明了

网友:
哈哈   这个 算一个通病么  前几天我也碰到了一样  问题也一样

网友:
我又万能得点灯版,我之前修得都是改个,

网友:
一般我都是买个高压直接换了,楼主确实不错.

网友:
不错的思路 学习学习  先煎后翻 好吃极了

网友:
LZ,修机器比较细心,我平常的话都是直接换,没现货,还要订购,耽误时间,下次就可以走捷径了······

网友:
不错 图纸收藏了  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给你加分了,第二张图片很清淅怎么上传的。

如何压缩?用什么工具?谢谢…………。

网友(2017-09-21):
这个暂时没有碰到过,我这边的一体机也是修得蛮多下次遇到以后留意一下!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,按照你的方法刚你修好一台

网友:
我一般选择该高压  可以买那个小一点的高压可以放下去    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饿

网友:
牛逼  这都能修    我们这儿 一般都是直接换了

网友:
沾楼主光修了台捷径  谢谢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太棒了

网友:
楼主够心机的,慢慢查,要是我,早就换喽,修毛线

网友:
额 为什么你们都能修到捡钱的活儿

网友:
以前都是直接换版,以后就修了,,,,,,,,,,

网友:
厉害           修过不少吧

网友:
给力的老司机

网友:
不错不错,这个机器出现这个问题蛮多,楼主够仔细的。

网友:
这个高压板绝对是通病了,很容易坏 ,修过很多了,一般我都是直接换改良的。。

网友K:
如果楼主能配上图纸,或者芯片的资料来讲解,我相信这个将会是个很好的帖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楼主能配上图纸,或者芯片的资料来讲解,我相信这个将会是个很好的帖子。

你这不是 取掉 升压板的 保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如果楼主能配上图纸,或者芯片的资料来讲解,我相信这个将会是个很好的帖子

都到助理工程师了还抄袭回复帖有意思吗?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吧,至少我修过5个左右了,都是这个电阻有问题

网友L:
万能点灯板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淘宝多个接口那个东西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万能点灯板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淘宝多个接口那个东西吗

就是通用LED恒流板

网友M:
在这里学到楼主二招,一招是可以找到这个芯片的图纸,以往都是没图胡乱修一下,能修就修,找不到的就换万能板。还有一招就是用ACDSEE压缩高清图片,用光影魔术手弄出来的图片不够清晰,迅维里的高手还是很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在这里学到楼主二招,一招是可以找到这个芯片的图纸,以往都是没图胡乱修一下,能修就修,找不到的就换万能 ...

用ACDSEE确实好,一般3M-4M的图片压缩后画质基本没变,大小却变成几百KB,用于论坛的上传图片非常好,高清并且画质没变

网友G:
升压板修的少      只修过一次    也是电阻坏了          不过那个是检测的电阻        大多都是改板的

网友:
暗屏的机器全完是送钱的机器哦,呵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升压板修的少      只修过一次    也是电阻坏了          不过那个是检测的电阻        大多都是改板的     ...

有些一体机空间很小通用放不下就要维修或换板

网友:
一体机弄的少,以后有碰到  借鉴一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厉害 正如楼上一样··直接换~升压板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来的

网友:
技术很好,小电阻坏的,不是那么好修,很多师傅都不一定能修好

网友N:
真心感觉没搞明白,是杂个就无穷大就不正常了,1M正常。望大神有时间指点。

网友:
  我都不会修高压,只会换了他,哎

网友:
可以呀。如果是我就会直接改一个高压板了

网友:
这就是技术的体现,那些说直接换高压板的是逗比吧,在酸

网友:
要是我 就直接改高压上去了 一般都补休高压板

网友:
无背光还是很好修滴。

网友:
这个好  学习了

网友:
收藏下   下次就能直接休了

网友O:
这些芯片我经常找不到图,都是改了这个板子和灯管,你厉害啊

网友:
学习了 真厉害
高压板都直接给换了 不给修

网友:
思路清晰 楼主好棒棒哦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N:
真心感觉没搞明白,是杂个就无穷大就不正常了,1M正常。望大神有时间指点。

仔细看图你会发现10脚连接的是一个1004电阻,如果检测无穷大说明是不是坏了,正常测试应该是1M的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仔细看图你会发现10脚连接的是一个1004电阻,如果检测无穷大说明是不是坏了,正常测试应该是1M的阻值

嗯 这个原理呀  谢谢指点。我理解成10角对地阻值了 。

网友:
恭喜楼主,技术好钱就来的容易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学习了  不过高压都给直接换了 以后遇到一样的试一下

网友:
过压保护无穷大,引起的黑屏,学习了,谢谢楼主的分享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   没修改过液晶的表示比较蒙蔽

网友:
电阻坏了 厉害 一般这种没有图纸 一般直接就还了

网友:
看不到内容 杯具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这些芯片我经常找不到图,都是改了这个板子和灯管,你厉害啊

也有改板的,但改板有时太过麻烦,因为一体机空间有限,通用版又过大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放置,所以能修就修,像这种的维修比改板方便很多,花不了多少时间

网友:
能修就修。不行就换。至于选那种看情况吧。我觉得能赚钱就行。哈哈。

网友:
不错 不错  这个高压板都修  我们都是直接网上买一块换掉

网友:
这个好像什么时候见过类似的故障了,看来好像是通病还是什么的啊!

网友:
好经验,值得关注,虽然还没有遇到,但不排除以后

网友:
看着楼主休眠起来真简单,可是小白很难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直接改LED上去 还省事

网友:
谢谢分享貌似这个是通病来着

网友P:
引用 网友E:
仔细看图你会发现10脚连接的是一个1004电阻,如果检测无穷大说明是不是坏了,正常测试应该是1M的阻值

1M是怎么测量的啊,是用二极管挡还是电阻挡啊,请教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检测电阻坏了呗                   厉害

我页有个这个机子,请问,怎么测量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P:
1M是怎么测量的啊,是用二极管挡还是电阻挡啊,请教大神

电阻测量大小肯定是电阻档呀,这还用说吗!电阻档打在2M上测试1M电阻大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阻测量大小肯定是电阻档呀,这还用说吗!电阻档打在2M上测试1M电阻大小

电阻要拿下来测试嘛,还是在线测量

网友(2018-07-17):
这种都是买的下次也试试这里看看

网友:
这种毛病我都直接改板子了。。换下来的都丢了。。。浪费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,楼主最近经常遇到吗,有机会一定试下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