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ivo手机维修]
x9换个总成,总是有缝隙,哎伤心了老铁

楼主(2017-07-02):
原屏破不显示,机器外壳无明显变形,边框杂质残胶除得非常干净,
试装屏幕不能卡到严丝合缝,把感觉不平的地方磨了又磨,搞了半天都不理想,最后上胶装屏,还是有缝隙,

对比新旧屏,并没觉得新屏有做工问题,可就是有缝,老铁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怎么解决的呢?

网友:
应该是不贴合吧,我感觉摔坏的机器,壳子多多少少都有点变形,屏幕新出的,肯定也不可能百分百完美,打胶后橡皮筋多绑一点,不影响美观的话,就算了呗

网友:
摔坏的手机没办法  外壳一但变形  很难完美纠正的  凑合用吧

网友:
告诉你个办法,在没有装屏时...把手机壳放在一块玻璃上(比如柜台)看看,玻璃是比较平的,如果有缝隙的话就代表机壳变形,这样就能看出机壳有没有变形了

网友:
贴合时胶水放多了么?怎么会有缝隙。。。。

网友:
之前给客户平板换了个屏幕,无论怎样都无法完美贴合,后来研究了很久,发现是中间的钢板变形了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