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侧键音量自动乱跳,请清洗尾插

楼主(2017-07-02):
早些时候发了一个帖子,按电源键自动进入select boot mode,光标向下自已动,这个并没修好,

又遇到一个差不多相同故障的机器,表现为开机自动进入测试模式,光标自动向下动,好像侧下键(音量减)被一直按住了似的,

检查主板,无进水无腐蚀,按键阻值458,无短路现象,线路上有对地二级管,拆之,无效,

汲取之前的失败经验,没必要动各大ic,仔细观察主板,发现尾插处有点脏,难道是尾插短路了吗,洗板水清洗,居然就把问题解决了,

网友:
呵呵,心细,捡钱的这种,有时候搞主板,搞来搞去,最后发现是小问题

网友:
同样修过一个华为一模一样的故障,刚以为系统头问题,后来又拆机修音量键,最后洗尾插搞定

网友:
谢谢分享经验。下次如果自己的手机遇见了也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故障真是千奇百怪,尾插脏居然影响音量键是何原理??

网友A:
其实我最想知道所以然。蒙蒙然修好了,头还是晕的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以后维修多长个心眼,也许用得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我最想知道所以然。蒙蒙然修好了,头还是晕的。

其实就是尾插 有脏东西 导致短路了   ,但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,没搞懂,因为故障现象看上去就是侧下键短路的样子

网友:
有时候维修就得心细点,小问题更发现不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