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6 plus CPU发烫,请问还有救吗?

楼主(2017-07-02):
如图所示,就是此处发烫,开机无显示,可以断定CPU挂了吗?

网友A:
重值一下  还发烫就挂了

网友B:
撸个CPU吧,估计短路坏了才发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值一下  还发烫就挂了

客户还让保资料哦,烦死了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撸个CPU吧,估计短路坏了才发热

看来得自撸了~~~撸U有风险的~~~~~~~~~~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来得自撸了~~~撸U有风险的~~~~~~~~~~~~~~

U是比较难搞,我看我朋友天天搞u,我不敢搞,手抖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重值一下  还发烫就挂了

大神,为啥看不了图片了,还有的帖子回复不了。什么用户组无权限,怎么提升权限啊

网友E:
点位图看一下,此路发烫的地方连接到那些地方,不一定CPU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点位图看一下,此路发烫的地方连接到那些地方,不一定CPU挂了

定位在PP_CPU这路,但是可以联机,爱思还提示解锁,但屏就是没有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神,为啥看不了图片了,还有的帖子回复不了。什么用户组无权限,怎么提升权限啊

参加实名认证就可以了

网友:
看不到图片,撸U是技术活,有风险啊,要是能看到图片就好了

网友:
楼主怎么造成的。如果自然损坏的话,估计U的可能性大。如果二修或者你修过,可以拆下U看一下。不过感觉u的可能性巨大

网友:
pp0v95_fixed_soc这路短了,机子报废了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F:
这个位置不一定是,有可能是上盖坏啦,你测下那路供电短路啦。或者阻值不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位置不一定是,有可能是上盖坏啦,你测下那路供电短路啦。或者阻值不正常。

已经拆下CPU来测,确认是CPU坏了~~~~~~~~~~~~~~~~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打阻值测下是不是短路  拆机测板没问题就是U坏了、

打过U的阻值,短路了~~~~~~~~~~~~~~~~应该是U挂了

网友:
U坏了,还要数据,那成本就很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打过U的阻值,短路了~~~~~~~~~~~~~~~~应该是U挂了

一般短路,基本都是U挂的多。

网友:
U坏了,还要数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开机漏电?功能正常吗。

网友:
只能重置试一下了 不过估计还是挂了

网友:
我碰到过好几个CPU 很烫 最后刷机好了 至今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有多烫啊 ? 我刚修了一个是CPU边上电容坏掉了

网友:
重新做CPU试试吧,估计够呛了。,未必好

网友:
发热不一定是CPU挂了,拆下来重装一下就知道了!

网友:
6带换CPU。成功率还是高,慢慢换

网友:
小块发热的话基本就是u挂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