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AOR63MB6F1 非通病不出5VS5

楼主(2017-07-02):
          高手绕过,这里要说的是电感的阻值正常不一定没短路,还有一个就是,烧机要找到正确的地方。
接可调电源0.024A,触发后0.047A,测3VS5为3.3V正常,5VS5为0V不正常。

测得VIN\EN\VCC都正常,果断换了个NB669,故障依旧。然后打各电感二极管体值都正常,尝试用5V1.8A烧机,电流为0.125A,尝试失败。用示波器打了下触发时的5VS5波形,如下

从波形来看,5VS5已经产生,估计后级短路,然后查图看看怀疑对象,找到了这个

5VS5转+5V很是怀疑,测得PQ21没坏,打PQ21的S极二极管体值为0,让我看到了希望,果断用5V1.8A烧机,找到了真凶C840,拆掉,打阻值正常了,触发后一切正常。贴上板上的位置。

网友:
二级转换短路 测待机电压阻值肯定测不出来

网友:
有示波器真好,一看就知道,二极转换电路 短路 至使无5V,下次要注意

网友:
不是通病,但也算是比较好修的常见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给硬盘供电的,如果用机械盘的话还是给电容补上吧

网友(2018-04-14):
二级转换短路,测短路肯定能测出来啊.测待机电压阻值肯定测不出来

网友:
主板板短路了  还好修  收藏一下 呵呵 谢谢老板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