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不出CPU供电

楼主(2017-07-02):
GA-H61M-S1 REV 3.0 VTT电压都有,CPU芯片5V供电有,开启有,换了芯片,换了U,都是不出CPU电压 ,还有哪里需要查的,大神们!

网友:
svid   cpupwrgd    pwrok   apwrok

网友:
这板小三极管问题多,但与IC的EN脚有关的管多,走线看看到那个三极管试试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是不是95836,换供电芯片不行就要按时序往前查了

网友:
大家的建议之外补充一点,测下管D级有无瞬间电压,若无,查boot。刷bios

网友:
请系统学习下6系主板上电时序。http://edu.chinafix.com/course/175

网友:
主要查几个PWROK,然后BIOS, 还有一个SVID.根据时序来嘛。因为6系开始时序都有点变化。建议先去看一下标准时序。

网友:
查CPU供电芯片的EN脚有没有开启电压。或者标识VRON

网友:
其他也没什么好查的,就几个  PWROK ,搞到桥就没必要了。你这个问题主要是分清楚 VCORE 是没出来还是出来了立马保护了,技嘉这个板很多时候是保护了,有一相供电有问题而已。

网友:
这板子好像有通病?就是那个三极管子。对了,BIOS不对也会没有CPU供电。

网友:
BIOS 也会影响CPU 电压?技嘉的板子小三极管坏的倒是挺多!

网友:
能说                请一点嘛             楼主

网友A:
芯片该查的条件以上各楼都己说明了,如果都正常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叫頻历设定,这个脚有问题也会导致电压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该查的条件以上各楼都己说明了,如果都正常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叫頻历设定,这个脚有问题也会导致电压不正 ...

这么深奥,搞不懂了,丢一边卖料板了,30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