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PLE A1286 显卡通病改集显求助

楼主(2017-07-02):
LVDS信号线不知道线没有接对还是接少了。
接屏这边的这组LVDS_B_CLK_P,LVDS_B_CLK_N信号U9600上没有找到,桥这边点位有但是没有找到引线。

网友A:
怎么不换显卡,看起来你搞这个很是复杂啊,

网友B:
不知道咋回事我换这显卡没有返修过,一个芯片150.

网友:
改成功了吗,我看到改集显的,都是仰慕啊

网友C:
可以显示了,LVDS_B_CLK_P,LVDS_A_CLK_P这两组信号并在一起就可以显示了。
但是亮度调不了。桥这边的调亮度信号TP_LVDS_IG_BKL_PWM没有找到哪个点是。图纸有标桥的调亮度信号但是点位上只找到桥的点位没有找到

跟哪里相通是空脚。
无意中发现短接R9675关闭显卡所有供电。有改过的朋友这个调亮度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不换显卡,看起来你搞这个很是复杂啊,

是二修机,换过显卡的。所以想试试改集显。

网友:
真的厉害···但是你改花的时间可以买到好几个显卡回来了

网友:
怎么不换显卡,看起来你搞这个很是复杂啊 还飞了这么多线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咋回事我换这显卡没有返修过,一个芯片150.

是通病显卡二修机,显卡是AMD 216-0810005  我这全新100 ,怕PCB经不起折腾。

网友D:
改之前要跟客户说好改集显的缺陷,不然改好也是枉然!

网友:
高手来的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牛、、、、、

网友E:
这个机器显卡50全新   换了好长时间了客户没返修,楼主应该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吧

网友:
bios刷过了吗,你可以刷一下,也许会有惊喜哦

网友:
牛人不解释,这都可以搞,膜拜啊,直接换显卡不是更好

网友:
求论坛大神赶紧出来下,下次碰到就好办了,

网友:
这样悍 眼睛得多好。。。以前我也可以修久后看这一会就累

网友F:
改了亮度没办法调节,而且也不能用WINDOWS了。

网友G:
是通病显卡二修机,显卡是AMD 216-0810005 我这全新100 ,怕PCB经不起折腾

网友:
我的话直接换显卡,改集成显卡费力不讨好,改完一般都没驱动

网友H:
成功了吗? 这个机器我修过好多,如果可以改集显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成功了吗? 这个机器我修过好多,如果可以改集显就好了

没有试WINDOWS系统,由于客户比较急用,只能让他先用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改了亮度没办法调节,而且也不能用WINDOWS了。

机主说已经换过两三次显卡,只能改用集显了,这个调亮度的PWM信号整张图纸只找到显卡有输出,桥这边只找到点是空脚没有与其他点相连,亮度只能开常亮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机器显卡50全新   换了好长时间了客户没返修,楼主应该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吧

全新50,你不要忽悠我。50可能是测试品吧。而且机主说显卡换过两三次了,只能试试改一下反正活马当死马医

网友:
我有一台也是显卡问题还没动手呢,不知道是换还是要加焊

网友:
这真的是厉害啊!  一般都是换个显卡就好了!

网友:
牛人就是刘人我什么时候会啊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改之前要跟客户说好改集显的缺陷,不然改好也是枉然!

呵呵改集显还是省省吧
花不如换个显卡块

网友:
看着线  好多的

网友:
怎么不换显卡啊,你搞这个很是复杂啊啊,没搞过这样的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呀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记得好像可以直接改bios程序就可以了  我昨天遇到一样的机器 不过显卡不一样 我的显卡是0809000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好搞,换了也经常返修,除非他只用作办公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. 学习了. 不知道改了后有没有什么不稳定.

网友:
不错.学习了. 这技术太牛了.

网友:
这个都可以改 的  太强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思路清晰,写的很详细,不错

网友:
这样处理的能不能稳定 这种如果返修就麻烦了吧

网友I:
给楼主个赞。改这个需要耐心,还要准备能复原。

网友:
这技术  飞线太牛了.

网友:
这线飞的 真有水平  看的头晕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给楼主个赞。改这个需要耐心,还要准备能复原。

不必拆显卡的,关掉显卡所有的供电,拆掉切换芯片接好桥的LVDS线还有屏的识别信号线就OK 了。

网友(2017-08-01):
能改集显就好,淘宝买显卡 全靠运气

网友J:
楼主这个厉害了,你该集显有集显的板做参照物吗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改过!!!如果能改好也是好事!!这显卡太容易出问题咯!!机器烫得可以煮鸡蛋!!显卡也是买的翻新货 还贵 上高温也容易坏!

网友:
换新卡  有能用的住的吗   不会返修吗

网友:
怎么不换显卡,看起来你搞这个很是复杂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楼主这个厉害了,你该集显有集显的板做参照物吗

这个还用参照吗,直接用本机的图纸对照改就OK了。在独显和集显切换芯片位置上改。线太多比较耗神。

网友:
大神  厉害 ,,没修道过这样的机器.......

网友:
苹果的机器就是不好修啊  有时搞了半天搞了个半成品

网友:
这都行 楼主厉害 为我们以后维修提供了很好的范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显示了,LVDS_B_CLK_P,LVDS_A_CLK_P这两组信号并在一起就可以显示了。
但是亮度调不了。桥这边的调亮 ...

该集成亮度就是没法调的 而且转不了windows

网友K(2017-09-01):
上回遇到一个  改了半天也没有成功

网友:
自己原来有一台,自己用的,坏了自己修,不敢卖,怕买的人用不了几天,坏了找回来。后来发现LENOVO S405的一块料板上的显卡一样的,没有边线,花了点时间,竟然一次换了就好了,用了好久没有出问题,才便宜2000元出手卖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上回遇到一个  改了半天也没有成功

这个只要是要接的线太多比较费神。细心点接好屏的LVDS信号,屏识别信号,屏供电开启信号,背光开启信号和调亮度信号并一起。

网友L:
论坛里牛人就是多,现在在某宝买的显卡都是拆机的,充新。。。

网友:
论坛中有这样的帖子,你比照着再重新捋一遍,看你好像还少了并脚

网友:
这线飞的可以 大神就是厉害 佩服

网友:
顶一下这个要顶一下的

网友:
高手还是不少啊

网友:
么不换显卡,看起来你搞这个很是复杂啊 还飞了这么多线啊

网友(2017-11-14):
一句卧槽已经形容不了楼主了,得2个卧槽

网友:
好厉害,飞线功夫了得啊,呵呵,真心佩服楼主

网友:
这个显卡太容易坏了,如果能改成功那就好了

网友:
好厉害的楼主,谢谢分享宝贵经验。

网友:
这个是怎么改的  没有几年功夫是不行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是通病显卡二修机,显卡是AMD 216-0810005 我这全新100 ,怕PCB经不起折腾

确定是新的显卡吗?我自己收了台苹果机,用段时间就不行,Mac会重启,Windows使用过程中,有时会提示显卡驱动错误,温度也很高,你这个是全新显卡吗?还有温度怎么样?换好!!!!

网友:
大神~~~~~~~~~~~~~~~~~~~膜拜一下

网友:
淘宝显卡很多都是拆机的冒充新的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,那个数据线中间的100欧的电阻掉有影响吗,我飞了线,电阻搞掉了几个,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心态沉稳 基础知识扎实 向楼主学习了

网友(2017-12-16):
引用 网友L:
论坛里牛人就是多,现在在某宝买的显卡都是拆机的,充新。。。

、没有遇到过 不过感觉 维修这行水很深 经常 掉沟里

网友:
楼主的手工 和思路真的强 赞 希望 我也能有这样的手工

网友:
高手不一样.学习了.

网友:
上次改没改成,一直没时间去玩,原来是这样.高手

网友:
直接换显卡可以多收钱哦,改集显别人会同意嘛

网友:
这个工程量有点大,成功了吗, 我这里也有一台要改的

网友:
论坛里牛人就是多,现在在某宝买的显卡都是拆机的,

网友M(2018-01-21):
我有一个1465进水的有显示 无背光怎么也修不好

网友:
这工程量有点浩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有一个1465进水的有显示 无背光怎么也修不好

查主板背光LED升压电路,进水很严重吗?

网友:
显卡也是买的翻新货 还贵 上高温也容易坏!

网友:
这个改集显论坛里面有详细的教程啊,照着改就可以了,但是改起来不能装WINDOWS了,只能用苹果

网友:
这机器换好后最好测试温度,集显没改过,改过后WIN应该装不上

网友:
看你飞这么多线真是挺能折腾的啊,厉害厉害

网友:
前几天我也碰到一个苹果的机器,想改集成的,可是搜索了一下论坛   论坛里边他们说改完以后 不能装WINDOWS   我就放弃了。。没有改   还给客户了。

网友:
目前有大佬 分享出来了直接刷BIOS断供电的快速改集显方法,不再飞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成功了吗? 这个机器我修过好多,如果可以改集显就好了

这个机器的显卡温度比较高,显存也容易出问题,改集成的缺点就是只能用苹果系统,亮度也不能调节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显卡温度比较高,显存也容易出问题,改集成的缺点就是只能用苹果系统,亮度也不能调节